求在ISIS Proteus上这些原件的名称(可以查到的那种)

楼主:
求在 ISIS上这些原件的名称(可以查到的那种)
最好有视频教学。

网友A(2019-04-22):
这些都是常用的,你那图的元件有些输入它的下标名称就可以找到
CRYSTAL晶振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CON 插口CRYSTAL 晶振
DB 并行插口DIODE 二极管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PNP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BRIDGE 桥式电阻
RESPACK 电阻排
SCR 晶闸管
PLUG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开关
SW-DPDY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齐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