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一下这一块的单片机程序错误怎么改?

楼主(2019-04-21):
大佬们看一下这一块的错误怎么改

网友A:
发程序吧,想帮你都没办法。
只看你的图片,好像外部中断1的服务函数没有{},有头文件没?

网友B:
你的变量定义类型了吗  比如 int char。。。

网友C:
变量重叠

楼主:
/********************************AT89C52Ô′3ìDò************************/
#include<reg52.h>                                       //°üo¬í·Îļt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ÎT·ûoÅ×Ö·ûDí±äῶ¨òåÎa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iaozhun=  P1^0;//¶¨òå¶Ë¿ú
sbit jingji   =   P1^1;
sbit dandu  =   P1^2;
sbit paishuiled=  P1^3;
sbit qiangxi =   P1^4;
sbit ruoxi  =    P1^5;
sbit xidi   =    P1^6;
sbit piaoxi  =   P1^7;
sbit tuoshui =    P2^0;
sbit jinshui =    P2^2;
sbit paishui =    P2^3;
sbit zz    =     P2^4;
sbit fz    =     P2^5;
sbit baojing =    P2^1;
/********************************¼üÅì½ó¿ú************************/
sbit CX_key  =  P3^0;
sbit QR_key  =  P3^1;
sbit SW_key  =  P3^6;
sbit GKG_key =  P3^7;
/********************************諾ֱäῶ¨òå************************/
uchar tt,num,qr,qidong;
uint tt1=0;
bit XDshanshuo;
bit PXshanshuo;
bit TSshanshuo;
bit BJshanshuo;
/********************************Ñóê±ò»Ãë************************/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x;    //,a,b,c
        while(i--)
T2CON=0X01;
        for(x=0;x<20;x++);//¶¨ê±Æ÷¶¨ê±5Ãë
        {
                TH2=0x3c;                                     //éèÖö¨ê±Æ÷3õÖμ
                TL2=0xb0;
                TR2=1;
                while(!TF2);                                   //2éÑˉ¼ÆêyêÇ·ñòç3ö
                TF2=0;                     //¶¨ê±ê±¼äμ½ ,½«¶¨ê±Æ÷òç3ö±ê־λTF2Çåáã
                while(!qidong);                                      //ÔYí£óï¾ä
        }
}
/********************************Ñóê±oáÃë************************/
void delayms(uint i)
{
        uchar x;
        while(i--)
        for(x=0;x<110;x++);
}
/*******************************±ê×¼ÔËDD·½ê½************************/
void biaozhunfangshi()                              //±ê×¼·½ê½ÔËDD
{
        jinshui=0;                                      //½øË®′ò¿a
        delay(4);                                       //Ñóê±
        jinshui=1;                                                //½øË®1رÕ
        xidi=0;                                             //Ï′μó′ò¿a
TR1=1;             XDshanshuo=1;                             //Æô¶ˉ¶¨ê±Æ÷1Ï′μóéá˸
delay(20);                                             //Ñóê±
        xidi=1;                                            //Ï′μó′ò¿a
        TR1=0;              XDshanshuo=1;                     //1Øμô¶¨ê±Æ÷,Ï′μóéá˸
        zz=0;                                             //Õy×a′ò¿a
        fz=0;                                             //·′×a′ò¿a
        paishui=0;         BJshanshuo=1;                         //ÅÅË®′ò¿a
        delay(2);                                         //Ñóê±
        paishui=1;                                              //1ØμôÅÅË®
        jinshui=0;                                        //′ò¿a½øË®
        delay(4);                                         //Ñóê±
        jinshui=1; BJshanshuo=0;                           //1Øμô½øË®
        piaoxi=0;                                         //′ò¿aÆˉÏ′
        TR1=1;             PXshanshuo=1;                        //′ò¿a¶¨ê±Æ÷1ÆˉÏ′éá˸
        delay(20);                                        //Ñóê±
        piaoxi=1;                                        //1ØμôÆˉÏ′
        TR1=0;     PXshanshuo=0;                        //1Øμô¶¨ê±Æ÷1.ÆˉÏ′éá˸
        zz=0;                                            //′ò¿aÕy×a
        fz=0;                                            //′ò¿a·′×a
        paishui=0;   BJshanshuo=1;                        //′ò¿aÅÅË®
        delay(2);                                         //Ñóê±
        paishui=1;                                        //1ØμôÅÅË®
        jinshui=0;                                        //′ò¿a½øË®
        delay(4);                                         //Ñóê±
        jinshui=1;  BJshanshuo=0;                          //1Øμô½øË®
        piaoxi=0;                                         //′ò¿aÆˉÏ′
        TR1=1;       PXshanshuo=1;                       //′ò¿a¶¨ê±Æ÷1
        delay(20);                                        //Ñóê±
        piaoxi=1;                                        //1ØμôÆˉÏ′
        TR1=0;         PXshanshuo=0;                           //1Øμô¶¨ê±Æ÷1
        zz=0;                                           //′ò¿aÕy×a
        fz=0;                                           //′ò¿a·′×a
        paishui=0;         BJshanshuo=1;                        //′ò¿aÅÅË®
        delay(2);                                        //Ñóê±
    paishui=1;                                      //1ØμôÅÅË®
    tuoshui=0; TSshansuo=1;                           //′ò¿aíÑË®
    delay(2);                                       //Ñóê±
tuoshui=1; TSshansuo=0;                              //1ØμôíÑË®
biaozhun=1;                                        //1Øμô±ê×¼
}
/****************************¾-¼ÃÔËDD·½ê½************************/
void jingjifangshi()//¾-¼Ã·½ê½
{
jinshui=0;                                          //′ò¿a½øË®
delay  (4);                                         //Ñóê±
jinshui=1;                                          //1Øμô½øË®
xidi=0;                                            //′ò¿aÏ′μó
TR1=1;                                            //′ò¿a¶¨ê±Æ÷1
XDshanshuo=1;                                     //′ò¿aÏ′μóéá˸
delay(30);                                          //Ñóê±
        xidi=1;                                         //1ØμôÏ′μó
        TR1=0;     XDshanshuo=0;                      //1Øμô¶¨ê±Æ÷1
        zz=0;                                         //′ò¿aÕy×a
        fz=0;                                          //1Øμô·′×a
        paishui=0;                                      //′ò¿aÅÅË®
        delay(2);                                        //Ñóê±
        paishui=1;                                      //1ØμôÅÅË®
        jinshui=0;                                       //′ò¿a½øË®
        delay(4);                                        //Ñóê±
        jinshui=1;                                       //1Øμô½øË®
        piaoxi=0;                                        //′ò¿aÆˉÏ′
        TR1=1;     PXshanshuo=1;                       //′ò¿a¶¨ê±Æ÷1
        delay(20);                                       //Ñóê±
        piaoxi=1;                                        //1ØμôÆˉÏ′
        TR1=0;        PXshanshuo=0;                            //1Øμô¶¨ê±Æ÷1
        zz=0;                                           //Õy×a
        fz=0;//·′×a
        paishui=0;                                       //′ò¿aÅÅË®
        delay(2);                                        //Ñóê±
        paishui=1;                                       //1ØμôÅÅË®
        tuoshui=0;  TSshanshuo=1;                        //′ò¿aíÑË®
        delay(2);                                        //Ñóê±
        tuoshui=1;  TSshanshuo=0;                        //1ØμôíÑË®
        jingji=1;                                        //1رսøË®
}
/******************************쥶àÔËDD·½ê½************************/
void dandufangshi()                                         //μ¥¶à·½ê½
{
jinshui=0;                                          //′ò¿a½øË®
        delay(4);                                        //Ñóê±
        jinshui=1;                                      //1Øμô½øË®
        xidi=0;                 XDshanshuo=1;                      //′ò¿aÏ′μó
        TR1=1;                                        //′ò¿a¶¨ê±Æ÷1
        delay(30);                                      //Ñóê±
        xidi=1;                                        //1ØμôÏ′μó
TR1=0;                 XDshanshuo=0;                         //1Øμô¶¨ê±Æ÷1
        zz=0;                                           //Õy×a
        fz=0;                                           //·′×a
        dandu=1;
}
/*******************************ÅÅË®ÔËDD·½ê½************************/
void paishuifangshi()                                  //ÅÅË®·½ê½
{
        paishui=0;                                       //′ò¿aÅÅË®
        delay(2);                                        //Ñóê±
        paishui=1;                                       //1ØμôÅÅË®
        tuoshui=0;           TSshanshuo=1;                      //′ò¿aíÑË®
delay(2);                                            //Ñóê±
        tuoshui=1; TSshanshuo=1;                          //′ò¿aíÑË®
paishuiled=1;
}
/*******************************Ç¿èõÇD»»3ìDò************************/
void QiangRuoQieHuan()                             //Ç¿èõÇD»»×ó3ìDò
{
switch(qr)
        {
case 1:{qiangxi=0;ruoxi=1;}break;                                 //Ç¿Ï′
case 2:{qiangxi=1;ruoxi=0;}break;                                 //èõÏ′
case 3:{qr=1;}break;                                   //Ç¿èõ
        }delayms(1);
}
/*******************************Ö÷oˉêy************************/
void main()
{
EA=1;                                              //′ò¿aÖD¶Ï×üÔêDíλ
EX0=1;                                            //′ò¿aía2¿ÖD¶Ï0ÔêDíλ
IT0=1;                                           //éèÖÃía2¿ÖD¶ÏÎaϽμÑØ′¥·¢·½ê½
EX1=1;                                             //ía2¿ÖD¶Ï1ÖD¶Ï
IT1=1;                                          //éèÖñßÑØ′¥·¢·½ê½
TMOD=0x11;                                      //1¤×÷Ôú·½ê½èy
TH0=(65536-50000)/256;                            //é趨3õÖμ
TL0=(65536-50000)%256;                           //é趨3õÖμ
ET0=1;                                           //T0ÖD¶ÏÔêDíλ
TR0=1;                                           //Æô¶ˉ¶¨ê±Æ÷
TH1=(65536-50000)/256;                            //é趨3õÖμ
TL0=(65536-50000)%256;                           //é趨3õÖμ
        ET0=1;                                       //T0ÖD¶ÏÔêDíλ
TR0=1;                                          //Æô¶ˉ¶¨ê±Æ÷
TH1=(65536-50000)/256;                           //é趨3õÖμ
TL0=(65536-50000)%256;                          //é趨3õÖμ
ET1=1;                                          //T1ÖD¶ÏÔêDíλ
T2CON=0x01;                                   //¶¨ê±Æ÷21¤×÷·½ê½1
num=1;
qr=1;                                           //1رÕÇ¿èõ
qidong=0;                                       //′ò¿aÆô¶ˉ
while(1)
{
QiangRuoQieHuan();                              //Ç¿èõÇD»»×ó3ìDò
switch(num)                                            //3ìDòLEDÖ¸ê¾
        {
                case 1:{biaozhun=0;jingji=1;dandu=1;paishuiled=1;}break;            //±ê×¼
                case 2:{biaozhun=1;jingji=0;dandu=1;paishuiled=1;}break;               //¾-¼Ã
                case 3:{biaozhun=1;jingji=1;dandu=0;paishuiled=1;}break;          //쥶à
                case 4:{biaozhun=1;jingji=1;dandu=1;paishuiled=0;}break;          //ÅÅË®
                }delayms(1);
                if(qidong==1)
                {
                        while(1)
                        {
                                switch(num)                                            //3ìDò·½ê½ÇD»»
                                {
                                        case 1:{biaozhunfangshi();}break;           //±ê×¼·½ê½
                                        case 2:{jingjifangshi();}break;              //¾-¼Ã·½ê½
                                        case 3:{dandufangshi();}break;              // μ¥¶à·½ê½
                                        case 4:{paishuifangshi();}break;             //ÅÅË®·½ê½
                                }delayms(1); return;
                        }
                }
        }
}
/*******************************ÖD¶Ï*********************************/

void int0() interrupt 0                                                       //ÔËDD/ÔYí£
{
        qidong++;                                          //Æô¶ˉ
        if(qidong==2)                                       //èç1ûÆô¶ˉ′ò¿a
        {qidong=0;TR1=0;zz=0;fz=0;}                         //Æô¶ˉ′ò¿a
}
void int0() interrupt 2                                    //¸Ç¿a1Ø
EA=0;                                              //1رÕÖD¶Ï×üÔêDíλ
TR0=0;                                             //1رն¨ê±Æ÷0
TR0=1;                                              //Æô¶ˉ¶¨ê±Æ÷1
zz=0;                                              //′ò¿aÕy×a
fz=0;                                              //′ò¿a·′×a
TR2=0;                                                //1رն¨ê±Æ÷2
TF2=0;                          //¶¨ê±ê±¼äμ½,½«¶¨ê±Æ÷òç3ö±ê־λTF2Çåáã
void time0() interrupt 1              //¶¨ê±Æ÷ÖD¶Ï0ÖD¶ÏààDíoÅ1
{
        TH0=(65536-50000)/256;                              //é趨3õÖμ
        TL0=(65536-50000)%256;                                //é趨3õÖμ
        tt++;
        if(QR_key==0)                                      //Ç¿èõÇD»»¿a1Ø
        {
                delayms(5);                                      //Ñóê±
                if(QR_key==0)                                   //èç1ûÇ¿èõ¿a1ؼü°′ÏÂ
                        {
                                qr++;                                           //Ç¿èõ
                                }while(!QR_key);
                                }
                                if(CX_key==0)                                      //3ìDòÑ¡Ôñ¼ü
                                        {
                                                delayms(5)                                     //Ñóê±
                                                if(CX_key==0)                                        //èç1û°′ÏÂ3ìDò½¨
                                                        {num++;
                                                                if(num==5)num=1;
                                                                }
                                                                while(!CX_key);
                                                                }
                                                        }
/*******************************¸Ç¿a1Ø************************/

        if(GKG_key==0)                                                 //¸Ç¿a1Ø
        {
                {
                while(!GKG_key)
                {TR1=0;zz=0;fz=0;}                       //′ò¿a¶¨ê±Æ÷1 Õy×a¡¢·′×a′ò¿a
                TR1=1;                                       //′ò¿a¶¨ê±Æ÷1
        }
if(tt==14)                                                  //LED 0.7s éá˸
        {
        tt=0;
        {
                if(XDshanshuo==1)                             //èç1ûêǸßμçƽ
                {xidi=!xidi;}                                  //2»Ï′μó
                if(PXshanshuo==1)                             //èç1ûêǸßμçƽ
                {piaoxi=!piaoxi;}                              //2»ÆˉÏ′
                if(TSshanshuo==1)                             //èç1ûêǸßμçƽ
                {tuoshui=!tuoshui;}                            //2»íÑË®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ê±Æ÷ÖD¶Ï1ÖD¶ÏààDíoÅ3
{
        TH1=(65536-50000)/256;                           //¶¨3õÖμ
        TL1=(65536-50000)%256;                          //¶¨3õÖμ
        if(tt1==0)                                             //μç»úÕy×a
        {
                zz=0;
                fz=1;
        }
        if(tt1==120)                                      //6Ãëoóμç»úí£Ö1
        {
                zz=1;                                        //μç»úí£Ö1
                fz=1;
        }
        tt1++;                                            //μã»÷¼ìDø
        if(tt1==200)                                                   //4Ãëoóμç»ú·′×a
        {
                zz=1;                                         //·′×a
                fz=0;
}
        if(tt1==320)                                              //6Ãëoóμç»úí£Ö1
        {
                zz=1;                                        //μç»ú2»×a
                fz=1;
        }
        if(tt1==400)                                      //4Ãëoóμç»úÕy×a
        {
                tt1=0;                                       //μç»úÕy×a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量定义类型了吗  比如 int char。。。

定义了的,头文件接下来就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程序吧,想帮你都没办法。
只看你的图片,好像外部中断1的服务函数没有{},有头文件没?

程序放下面楼了,越改错越多不知道为啥

网友D:
错太多了
第96、98行,TSshanshuo错写成TSshansuo了
第229行的中断服务程序少了开始跟结束的花括号,而且与第223的函数重名
还有两个定时器中断的服务程序写得也太繁琐了

网友D:
代码第254行尾少分号
自第239起的代码段有问题。因为排版极乱没有规范缩进,大大增加排错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码第254行尾少分号
自第239起的代码段有问题。因为排版极乱没有规范缩进,大大增加排错难度。

/*******************************中断*********************************/

void int0() interrupt 0                                                       //运行/暂停
{
        qidong++;                                          //启动
        if(qidong==2)                                       //如果启动打开
        {qidong=0;TR1=0;zz=0;fz=0;}                         //启动打开
}
void int1() interrupt 2                                    //盖开关
{
EA=0;                                              //关闭中断总允许位
TR0=0;                                             //关闭定时器0
TR0=1;                                              //启动定时器1
zz=0;                                              //打开正转
fz=0;                                              //打开反转
TR2=0;                                                //关闭定时器2
TF2=0;                          //定时时间到,将定时器溢出标志位TF2清零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0中断类型号1
{
        TH0=(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TL0=(65536-50000)%256;                                //设定初值
        tt++;
        if(QR_key==0)                                      //强弱切换开关
        {
                delayms(5);                                      //延时
                if(QR_key==0)                                   //如果强弱开关键按下
                        {
                                qr++;                                           //强弱
                                }while(!QR_key);
                                }
                                if(CX_key==0)                                      //程序选择键
                                        {
                                                delayms(5);                                     //延时
                                                if(CX_key==0)                                        //如果按下程序键
                                                        {num++;
                                                                if(num==5)num=1;
                                                                }
                                                                while(!CX_key);
                                                                }
                                                        }
/*******************************盖开关************************/

        if(GKG_key==0)                                                 //盖开关
        {
                {
                while(!GKG_key)
                {TR1=0;zz=0;fz=0;}                       //关闭定时器1 正转、反转打开
                TR1=1;                                       //打开定时器1
        }
if(tt==14)                                                  //LED 0.7s 闪烁¸
        {
        tt=0;
        {
                if(XDshanshuo==1)                             //如果是高电平
                {xidi=!xidi;}                                  //不洗涤
                if(PXshanshuo==1)                             //如果是高电平
                {piaoxi=!piaoxi;}                              //不漂洗
                if(TSshanshuo==1)                             //如果是高电平
                {tuoshui=!tuoshui;}                            //不脱水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1中断类型号3
{
        TH1=(65536-50000)/256;                           //定初值
        TL1=(65536-50000)%256;                          //定初值
        if(tt1==0)                                             //电机正传
        {
                zz=0;
                fz=1;
        }
        if(tt1==120)                                      //6秒后电机停止
        {
                zz=1;                                        //电机停止
                fz=1;
        }
        tt1++;                                            //电机继续
        if(tt1==200)                                                   //4秒后电机反转
        {
                zz=1;                                         //反转
                fz=0;
}
        if(tt1==320)                                              //6秒后电机停止
        {
                zz=1;                                        //电机不转
                fz=1;
        }
        if(tt1==400)                                      //4秒后电机正传
        {
                tt1=0;                                       //电机正转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码第254行尾少分号
自第239起的代码段有问题。因为排版极乱没有规范缩进,大大增加排错难度。

从229行开始重新排版了一下,现在应该没有乱码了

网友E:
/********************************AT89C52???3??D??************************/
#include<reg52.h>                                       //??o????????t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o???????D???????????????a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iaozhun=  P1^0;//???????????
sbit jingji   =   P1^1;
sbit dandu  =   P1^2;
sbit paishuiled=  P1^3;
sbit qiangxi =   P1^4;
sbit ruoxi  =    P1^5;
sbit xidi   =    P1^6;
sbit piaoxi  =   P1^7;
sbit tuoshui =    P2^0;
sbit jinshui =    P2^2;
sbit paishui =    P2^3;
sbit zz    =     P2^4;
sbit fz    =     P2^5;
sbit baojing =    P2^1;
/********************************????????????************************/
sbit CX_key  =  P3^0;
sbit QR_key  =  P3^1;
sbit SW_key  =  P3^6;
sbit GKG_key =  P3^7;
/********************************?????????????????************************/
uchar tt,num,qr,qidong;
uint tt1=0;
bit XDshanshuo;
bit PXshanshuo;
bit TSshanshuo;
bit BJshanshuo;
/********************************????????????************************/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x;    //,a,b,c
        while(i--)
T2CON=0X01;
        for(x=0;x<20;x++);//?????????????????5??
        {
                TH2=0x3c;                                     //????????????????3????
                TL2=0xb0;
                TR2=1;
                while(!TF2);                                   //2?????????y?????????3?
                TF2=0;                     //???????????????? ,???????????¨??3?????????TF2?????
                while(!qidong);                                      //?Y???????
        }
}
/********************************???????o????************************/
void delayms(uint i)
{
        uchar x;
        while(i--)
        for(x=0;x<110;x++);
}
/*******************************?????????DD??????************************/

void biaozhunfangshi()                              //???????????????DD
{
        jinshui=0;                                      //???????a
        delay(4);                                       //???????
        jinshui=1;                                                //????1????
        xidi=0;                                             //????????a
TR1=1;             XDshanshuo=1;                             //???????????????1???????????
delay(20);                                             //???????
        xidi=1;                                            //????????a
        TR1=0;              XDshanshuo=1;                     //1??????????????,???????????
        zz=0;                                             //?y??a???a
        fz=0;                                             //?????a???a
        paishui=0;         BJshanshuo=1;                         //???????a
        delay(2);                                         //???????
        paishui=1;                                              //1????????
        jinshui=0;                                        //???a????
        delay(4);                                         //???????
        jinshui=1; BJshanshuo=0;                           //1????????
        piaoxi=0;                                         //???a??????
        TR1=1;             PXshanshuo=1;                        //???a??????????1??????????
        delay(20);                                        //???????
        piaoxi=1;                                        //1??????????
        TR1=0;     PXshanshuo=0;                        //1??????????????1.??????????
        zz=0;                                            //???a?y??a
        fz=0;                                            //???a?????a
        paishui=0;   BJshanshuo=1;                        //???a????
        delay(2);                                         //???????
        paishui=1;                                        //1????????
        jinshui=0;                                        //???a????
        delay(4);                                         //???????
        jinshui=1;  BJshanshuo=0;                          //1????????
        piaoxi=0;                                         //???a??????
        TR1=1;       PXshanshuo=1;                       //???a??????????1
        delay(20);                                        //???????
        piaoxi=1;                                        //1??????????
        TR1=0;         PXshanshuo=0;                           //1??????????????1
        zz=0;                                           //???a?y??a
        fz=0;                                           //???a?????a
        paishui=0;         BJshanshuo=1;                        //???a????
        delay(2);                                        //???????
                   paishui=1;                                      //1????????
            tuoshui=0;
                TSshanshuo=1;                           //???a?????
            delay(2);                                       //???????
                tuoshui=1;
                TSshanshuo=0;                              //1?????????
                biaozhun=1;                                        //1???????????
}
/****************************?-????DD??????************************/

void jingjifangshi()//?-????????
{
jinshui=0;                                          //???a????
delay  (4);                                         //???????
jinshui=1;                                          //1????????
xidi=0;                                            //???a?????
TR1=1;                                            //???a??????????1
XDshanshuo=1;                                     //???a???????????
delay(30);                                          //???????
        xidi=1;                                         //1?????????
        TR1=0;     XDshanshuo=0;                      //1??????????????1
        zz=0;                                         //???a?y??a
        fz=0;                                          //1?????????a
        paishui=0;                                      //???a????
        delay(2);                                        //???????
        paishui=1;                                      //1????????
        jinshui=0;                                       //???a????
        delay(4);                                        //???????
        jinshui=1;                                       //1????????
        piaoxi=0;                                        //???a??????
        TR1=1;     PXshanshuo=1;                       //???a??????????1
        delay(20);                                       //???????
        piaoxi=1;                                        //1??????????
        TR1=0;        PXshanshuo=0;                            //1??????????????1
        zz=0;                                           //?y??a
        fz=0;//?????a
        paishui=0;                                       //???a????
        delay(2);                                        //???????
        paishui=1;                                       //1????????
        tuoshui=0;  TSshanshuo=1;                        //???a?????
        delay(2);                                        //???????
        tuoshui=1;  TSshanshuo=0;                        //1?????????
        jingji=1;                                        //1????????
}
/***************************************************************/

void dandufangshi()                                         //????????????
{
jinshui=0;                                          //???a????
        delay(4);                                        //???????
        jinshui=1;                                      //1????????
        xidi=0;                 XDshanshuo=1;                      //???a?????
        TR1=1;                                        //???a??????????1
        delay(30);                                      //???????
        xidi=1;                                        //1?????????
TR1=0;                 XDshanshuo=0;                         //1??????????????1
        zz=0;                                           //?y??a
        fz=0;                                           //?????a
        dandu=1;
}
/*******************************??????DD??????************************/

void paishuifangshi()                                  //??????????
{
        paishui=0;                                       //???a????
        delay(2);                                        //???????
        paishui=1;                                       //1????????
        tuoshui=0;           TSshanshuo=1;                      //???a?????
delay(2);                                            //???????
        tuoshui=1; TSshanshuo=1;                          //???a?????
paishuiled=1;
}
/*******************************??????D??3??D??************************/

void QiangRuoQieHuan()                             //??????D??????3??D??
{
switch(qr)
        {
case 1:{qiangxi=0;ruoxi=1;}break;                                 //?????
case 2:{qiangxi=1;ruoxi=0;}break;                                 //??????
case 3:{qr=1;}break;                                   //?????
        }delayms(1);
}
/*******************************???o????y************************/

void main()
{
EA=1;                                              //???a?D?????????D????
EX0=1;                                            //???a??a2??D??0???D????
IT0=1;                                           //????????a2??D???a????????????顤????
EX1=1;                                             //??a2??D??1?D??
IT1=1;                                          //????????????????顤????
TMOD=0x11;                                      //1????????????????y
TH0=(65536-50000)/256;                            //???????3????
TL0=(65536-50000)%256;                           //???????3????
ET0=1;                                           //T0?D?????D????
TR0=1;                                           //???????????????
TH1=(65536-50000)/256;                            //???????3????
TL0=(65536-50000)%256;                           //???????3????
        ET0=1;                                       //T0?D?????D????
TR0=1;                                          //???????????????
TH1=(65536-50000)/256;                           //???????3????
TL0=(65536-50000)%256;                          //???????3????
ET1=1;                                          //T1?D?????D????
T2CON=0x01;                                   //??????????21??????????1
num=1;
qr=1;                                           //1?????????
qidong=0;                                       //???a?????
{
QiangRuoQieHuan();                              //??????D??????3??D??
switch(num)                                            //3??D??LED?????
        {
                case 1:{biaozhun=0;jingji=1;dandu=1;paishuiled=1;}break;            //???????
                case 2:{biaozhun=1;jingji=0;dandu=1;paishuiled=1;}break;               //?-??
                case 3:{biaozhun=1;jingji=1;dandu=0;paishuiled=1;}break;          //??????
                case 4:{biaozhun=1;jingji=1;dandu=1;paishuiled=0;}break;          //????
                }delayms(1);
                if(qidong==1)
                {
                        while(1)
                        {
                                switch(num)                                            //3??D?????????D??
                                {
                                        case 1:{biaozhunfangshi();}break;           //?????????????
                                        case 2:{jingjifangshi();}break;              //?-????????
                                        case 3:{dandufangshi();}break;              // ????????????
                                        case 4:{paishuifangshi();}break;             //??????????
                                }delayms(1); return;
                        }
                }
        }
}
/*******************************?D??*********************************/

void int0() interrupt 0                                                       //??DD/?Y????
{
        qidong++;                                          //?????
        if(qidong==2)                                       //???1?????????a
        {qidong=0;TR1=0;zz=0;fz=0;}                         //????????a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a1?
EA=0;                                              //1?????D?????????D????
TR0=0;                                             //1??????????????0
TR0=1;                                              //???????????????1
zz=0;                                              //???a?y??a
fz=0;                                              //???a?????a
TR2=0;                                                //1??????????????2
TF2=0;    }                      //????????????????,???????????¨??3?????????TF2?????
void time0() interrupt 1              //???????????D??0?D??????D??o?1
{
        TH0=(65536-50000)/256;                              //???????3????
        TL0=(65536-50000)%256;                                //???????3????
        tt++;
        if(QR_key==0)                                      //??????D???a1?
        {
            delayms(5);                                      //???????
            if(QR_key==0)                                   //???1???????a1?????????
            {
                    qr+=1;                                           //?????
            }
                        while(!QR_key);
        }
                                if(CX_key==0)                                      //3??D?????????
                                        {
                                                delayms(5);                                    //???????
                                                if(CX_key==0)                                        //???1??????3??D?????
                                                        {num++;
                                                                if(num==5)num=1;
                                                                }
                                                                while(!CX_key);
                                                                }
/*******************************???a1?************************/

        if(GKG_key==0)                                                 //???a1?
        {
                {
                while(!GKG_key)
                {TR1=0;zz=0;fz=0;}                       //???a??????????1 ?y??a??顤???a???a
                TR1=1;                                       //???a??????????1
        }
if(tt==14)                                                  //LED 0.7s ??????
        {
        tt=0;
        {
                if(XDshanshuo==1)                             //???1???????????
                {xidi=!xidi;}                                  //2??????
                if(PXshanshuo==1)                             //???1???????????
                {piaoxi=!piaoxi;}                              //2???????
                if(TSshanshuo==1)                             //???1???????????
                {tuoshui=!tuoshui;}                            //2??????
        }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D??1?D??????D??o?3
{
        TH1=(65536-50000)/256;                           //???3????
        TL1=(65536-50000)%256;                          //???3????
        if(tt1==0)                                             //???????y??a
        {
                zz=0;
                fz=1;
        }
        if(tt1==120)                                      //6??o?????????????1
        {
                zz=1;                                        //???????????1
                fz=1;
        }
        tt1++;                                            //?????????D?
        if(tt1==200)                                                   //4??o?????????????a
        {
                zz=1;                                         //?????a
                fz=0;
}
        if(tt1==320)                                              //6??o?????????????1
        {
                zz=1;                                        //??????2???a
                fz=1;
        }
        if(tt1==400)                                      //4??o?????????y??a
        {
                tt1=0;                                       //???????y??a
        }
}
老铁,程序最好看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