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遇到问题,单片机定时器跟dht11冲突

楼主(2019-04-21):
打开定时器时数据就不能正常采集,关闭了就可以正常运行。有没有这么方面的程序,51单片机的

网友A:
开定时器本身不会影响dht11采样,是因为开了开定时器中断,破坏了读写dht11的时序。只要合理调度系统时间分配,即可避免冲突。

网友B:
在采集温度、湿度时,关闭定时器,采集完成后再打开定时器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