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51单片机用定时器延时C语言错在哪儿啊?

楼主(2019-04-21):
include<reg52.h> //定义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定义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nsigned int =uint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声明x,y的变量类型
for(x = z;x > 0; x--)
for(y = 120;y > 0;y--);//比如说Z=100.意思就是Z=100*Y=100*120=1200,这个程序执行了1200次,跳出程序,实现延时。
}
////////////////////////////////////////////////////////////////////////////////////////////////////////////
uchar temp;//定义整型类型temp=-128~127

///////////////////////////////////////////////////////////////////////////////////////////////////////

void delay1()
{
TR0 = 1;

TMOD = 0X01;

TH0 = 0;

TL0 = 0;
}

void main()
{
delay1();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

TL0 = 0;

P1 = 0X00;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

TL0 = 0;

P1 = 0XFF;
}
}
}

网友A:
错误1.对延时的计算次数是错误的
错误2.对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认识是错误的
错误3.对定时器的使用是不恰当的
按照你的意图给你修改了程序,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include<reg52.h> //定义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定义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nsigned int =uint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声明x,y的变量类型
        for(x = z;x > 0; x--)
                for(y = 120;y > 0;y--);//比如说Z=100.意思就是Z=100*Y=100*120=1200,这个程序执行了1200次,跳出程序,实现延时。?????
}                                                                                                    //延时=循环100*120=12000次
////////////////////////////////////////////////////////////////////////////////////////////////////////////
uchar temp;//定义整型类型temp=-128~127 ?????
                                //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类型temp=0~255
uchar i,j;
///////////////////////////////////////////////////////////////////////////////////////////////////////

void delay1()
{
        if(TF0 == 1)
        {
                TF0 = 0;
                i++;
                if(i==10)
                {
                        i=0;
                        j=1;
                }
        }
}

void main()
{
        i=0;
        j=0;
        TMOD = 0X01;
        TH0 = 0;
        TL0 = 0;
        TF0 = 0;
        TR0 = 1;
        delay(100);
        while(1)
        {
                delay1();//延时655.32ms
                if(j==1)
                {
                        j=0;
                        P1=~P1;
                }
        }
}

网友B:
第一:第一行差一个#号
第二:两个条件语句是相同的条件,所以看不出结果来。要解决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好的办法就是取反。
只要第一个if,第二个if去掉。第一个if内,将P1 = 0X00;改为:P1 = ~P1;就对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