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74hc245驱动四位七段数码管一定要接限流电阻吗?

楼主:
用74hc245驱动四位七段数码管,是不是一定要接限流电阻啊,刚刚手贱用5V电源试了一下管子,烧坏了一段管子led,用3.3V就烧不坏,要是要串电阻,需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A(2019-04-21):
数码管如果是静态显示,电流稍微低一些,3~5ma;动态扫描,电流要高一些,10ma左右。至于怎么计算电阻,一般来说,红光LED压降1.8V左右,绿光2.2V,74HC245输出电阻比较小忽略,结合电源电压,很容易算出限流电阻值~~~

网友B:
这货看选用的是普亮还是高亮了,以 10mA/段 计算 27Ω

网友C:
100Ω左右就可以了,我用的排阻,数值101,就是100Ω

网友D:
一定要,即使是3.3v用蓝光数码管也需要限流。我常用的是5V电源,白光数码管就用220欧,红光数码管就用300欧。这亮度感觉最舒服(纯碎是个人感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00Ω左右就可以了,我用的排阻,数值101,就是100Ω

那个……排阻要怎么用……搞成上拉电阻吗

网友F:
译码他是自带驱动功能,数码管如果说大一些的话,要的电流大不接也没事,但数码管小承受不了,那肯定要接限流了啊

网友G:
要加 330R或者 470R,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H:
要,控制流过led的电流5~15mA,方法:R=(5-V1)/I,V1是led的正向压降,可查资料得到。

网友I:
昨天我用3v的电池去碰数码管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