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控制led灯程序问题

楼主(2019-04-22):
单独测试led灯能够按照设想亮,灭,但是到了这个综合程序就发现led灯一直是亮的,按照设想应该是灭的啊,不满足亮的条件,已经测试过了P^2.4口单独置1,灯亮,单独置0,灯灭,也试过交替亮,灭,都是可以的额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sfr  P1ASF     = 0x9D;        //12C5A60AD/S2系列模拟输入(AD或LVD)选择                ,P1口模拟转换功能控制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带AD系列 ,AD转换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带AD系列,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
//sfr  ADC_RESL  = 0xBE;        //带AD系列,转换结果寄存器低8位                    //stc12c5a60s2寄存器说明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sbit J1=P2^4;
float c,d,f;//保存采集到的电压的结果
void AD_ini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AD_get(unsigned char n);
float AD_work(unsigned char n);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main()
{
int j;
int t=0;
P2M0=0xff;
P2M1=0x00;
J1=0;
AD_init();
while(1)
{ for(j=0;j<300;j++)         //15s
   {
           Timer0Init();
           if(1<f<4)
           {
           t++;
           while(t==299)
           {
           while(1)
                {
                J1=1;
                delay(200);        //延时2s
                   J1=0;
                delay(200);
                 Timer0Init();
                 if(f>4||f<1)
                 {
                   break;
                 }
                 }
                  t=0;
           }
           }
           else
           {
                J1=0;
           }
   }
  }
}

网友A(2020-05-30):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