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2C模拟的一些问题,应答函数相关

楼主:
首先我是个小白,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类似图片上的流程里的应答,我是不是需要自己写一个应答函数来模拟这个过程呢,就比如释放SDA线,然后再置零或者置1,这样,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写好的程序里,虽然写了应答函数,但是并没有调用,这样,所以就想问问大佬,到底这个应答,是需要我自己写进去, 还是说他硬件会自己做。当然我这里没有I2C相关的模块,用51单片机进行的模拟。

网友A(2019-04-22):
如果单片机是Master,那么凡是Master发起的都是自己写,等待由对方Slave硬件回答,不用单片机写程序。

网友B:
应答大概就是回答的意思
向器件写入数据时,由IIC接收器来应答是不是已经接收到了8个位的数据,这个应答是由IIC器件(比如24C01)自动产生的,一旦接收完成一个字节的数据,它自动输出一个低电平
从IIC器件读取数据时,应答信号要由单片机来产生,这个信号用来告诉IIC器件:我已经接收到了一个字节的数据了,下一步要怎么做,如果单片机输出一个高电平,就是不应答,如果是低电平就是应答,IIC器件会根据单片机给出的电平来做出相应的动作
这个应答信号是由程序自己写的

网友C:
发送时是主机写程序发送,从机应答时,主机写程序接收。

网友D:
谢谢大家,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