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程序编译错误'uchar': duplicate function-parameter

楼主(2019-04-22):
LCD12864的  lcd.h文件

#ifndef _LCD_H_
#define _LCD_H_

#include <reg52.h>

sbit lcd_sclk=P0^4;
sbit lcd_sid=P0^3;
sbit lcd_rs=P0^2;
sbit lcd_reset=P0^1;
sbit lcd_cs1=P0^0;

sbit Rom_IN=P2^6;
sbit Rom_OUT=P2^7;
sbit Rom_SCK=P0^7;
sbit Rom_CS=P0^6;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void delay(int );
void waitkey();
void initial_lcd();
void clear_screen();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uint ,uchar *);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int ,uchar ,uchar *);
void display_graphic_5x7(uint ,uchar ,uchar *);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uchar  );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void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uchar ,uchar ,uchar ,uchar *,uchar );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uchar ,uchar *);
void display_string_5x7(uchar ,uchar ,uchar *);
#endif

编译后的错误是这三种:
lcd.h(26): error C131: 'uchar': duplicate function-parameter
lcd.h(2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lcd.h(28):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get_data_from_ROM'

谢谢大哥

网友A: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uint ,uchar *);
形参名重复、两个u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uint ,uchar *);
形参名重复、两个uint

谢谢老哥了,
我后来又看了看,
主要是程序中uint,uchar他们前面没定义,
加上#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