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嵌入式开发板上显示一张jpeg图片

楼主(2019-04-22):
图片自己上传,还有图片名称,在代码也要跟着修改

#include "lcdjpg.h"

static char g_color_buf[FB_SIZE]={0};

static int  g_fb_fd;
static int *g_pfb_memory;

/* video_chat.c 画中画显示的坐标 */
volatile int g_jpg_in_jpg_x;
volatile int g_jpg_in_jpg_y;

/****************************************************
*函数名称:file_size_get
*输入参数:pfile_path        -文件路径
*返 回 值:-1                -失败
                   其他值        -文件大小
*说        明:获取文件大小
****************************************************/
unsigned long file_size_get(const char *pfile_path)
{
        unsigned long filesize = -1;
        struct stat statbuff;

        if(stat(pfile_path, &statbuff) < 0)
        {
                return filesize;
        }
        else
        {
                filesize = statbuff.st_size;
        }

        return filesize;
}

unsigned char bcc_check(unsigned char *buf, int n)
{
    int i;
    unsigned char bcc=0;

    for(i = 0; i < n; i++)
    {
        bcc ^= *(buf+i);
    }

    return (~bcc);
}

//LCD画点
void lcd_draw_point(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color)
{
        *(g_pfb_memory+y*800+x)=color;
}

int lcd_draw_jpg(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onst char *pjpg_path,char *pjpg_buf,unsigned int jpg_buf_size,unsigned int jpg_half)
{
        //初始化LCD
        g_fb_fd = open("/dev/fb0", O_RDWR);

        if(g_fb_fd<0)
        {
                        printf("open lcd error\n");
                        return -1;
        }

        g_pfb_memory  = (int *)mmap(        NULL,                                         //映射区的开始地址,设置为NULL时表示由系统决定映射区的起始地址
                                                                        FB_SIZE,                                 //映射区的长度
                                                                        PROT_READ|PROT_WRITE,         //内容可以被读取和写入
                                                                        MAP_SHARED,                                //共享内存
                                                                        g_fb_fd,                                 //有效的文件描述词
                                                                        0                                                //被映射对象内容的起点
                                                                );

        /*定义解码对象,错误处理对象*/
        struct         jpeg_decompress_struct         cinfo;
        struct         jpeg_error_mgr                         jerr;

        char *pcolor_buf = g_color_buf;
        char         *pjpg;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color =0;
        unsigned int        count =0;

        unsigned int         x_s = x;
        unsigned int         x_e ;
        unsigned int         y_e ;

                         int        jpg_fd;
        unsigned int         jpg_size;

        unsigned int         jpg_width;
        unsigned int         jpg_height;

        if(pjpg_path!=NULL)
        {
                /* 申请jpg资源,权限可读可写 */
                jpg_fd=open(pjpg_path,O_RDWR);

                if(jpg_fd == -1)
                {
                   printf("open %s error\n",pjpg_path);

                   return -1;
                }

                /* 获取jpg文件的大小 */
                jpg_size=file_size_get(pjpg_path);

                /* 为jpg文件申请内存空间 */
                pjpg = malloc(jpg_size);

                /* 读取jpg文件所有内容到内存 */
                read(jpg_fd,pjpg,jpg_size);
        }
        else
        {
                jpg_size = jpg_buf_size;

                pjpg = pjpg_buf;
        }

        /*注册出错处理*/
        cinfo.err = jpeg_std_error(&jerr);

        /*创建解码*/
        jpeg_create_decompress(&cinfo);

        /*直接解码内存数据*/
        jpeg_mem_src(&cinfo,pjpg,jpg_size);

        /*读文件头*/
        jpeg_read_header(&cinfo, TRUE);

        /*开始解码*/
        jpeg_start_decompress(&cinfo);

        if(jpg_half)
        {
                x_e        = x_s+(cinfo.output_width/2);
                y_e        = y  +(cinfo.output_height/2);

                /*读解码数据*/
                while(cinfo.output_scanline < cinfo.output_height)
                {
                        pcolor_buf = g_color_buf;

                        /* 读取jpg一行的rgb值 */
                        jpeg_read_scanlines(&cinfo,(JSAMPARRAY)&pcolor_buf,1);

                        /* 再读取jpg一行的rgb值 */
                        jpeg_read_scanlines(&cinfo,(JSAMPARRAY)&pcolor_buf,1);

                        for(i=0; i<(cinfo.output_width/2); i++)
                        {
                                /* 获取rgb值 */
                                color =                 *(pcolor_buf+2);
                                color = color | *(pcolor_buf+1)<<8;
                                color = color | *(pcolor_buf)<<16;

                                /* 显示像素点 */
                                lcd_draw_point(x,y,color);

                                pcolor_buf +=6;

                                x++;
                        }

                        /* 换行 */
                        y++;

                        x = x_s;

                }
        }
        else
        {
                x_e        = x_s+cinfo.output_width;
                y_e        = y  +cinfo.output_height;

                /*读解码数据*/
                while(cinfo.output_scanline < cinfo.output_height )
                {
                        pcolor_buf = g_color_buf;

                        /* 读取jpg一行的rgb值 */
                        jpeg_read_scanlines(&cinfo,(JSAMPARRAY)&pcolor_buf,1);

                        for(i=0; i<cinfo.output_width; i++)
                        {
                                /* 获取rgb值 */
                                color =                 *(pcolor_buf+2);
                                color = color | *(pcolor_buf+1)<<8;
                                color = color | *(pcolor_buf)<<16;

                                /* 显示像素点 */
                                lcd_draw_point(x,y,color);

                                pcolor_buf +=3;

                                x++;
                        }

                        /* 换行 */
……………………

网友A(2020-07-28):
可以再发一次吗?文件损坏了。

网友B:
最新版的winrar可以解压

网友C(2022-08-28):
说明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