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上的电感如何确定?是布线产生的电感。怎么画啊!

楼主(2019-04-22):
(无正文)

楼主:
补充:是线路板上,布线形成的电感

网友A:
就画个普通电感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一个经验值?过孔和不过孔应该不一样吧?谢谢老师们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走线形式以及板材的具体数据,这些都是通过公式计算的,你可以看看资料。过孔的大小,线间距之间距离,都会影响。最好通过仿真软件进行仿真。

网友C:
先打个样,再用表来实际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