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请教有关中断的理解

楼主(2019-04-22):
大家好,我想请问大家一个关于中断的问题。请问这样理解中断是否更合适:假如我每隔1分钟要喝一杯水,水从水壶里面倒, 水壶总有倒完的时候, 这时我需要去井里打水入水壶, 但这样去井里打水会打断我每隔1分钟喝水的习惯, 如果不打水我又没有水喝了! 还是不能理解中断诶~

网友A:
中断:
你现在在上班,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你中途要去喝水,WC,接电话,这就是中断
你在去干别的事情之前,要把你手头上干到一半的事情干完,然后在记住你现在干的事情,等下回来还继续干你的事,这叫现场保护
你觉得要先去喝水,再去WC,这叫设定中断优先等级
你在喝水的时候是不能上WC的,这叫单核心,8051就是这种的
你想要喝水的同时还可以打电话上WC,这大概就是常说的高通骁龙处理器了吧

网友B:
你在持续看书是主程序,快递小哥敲门是中断请求,你把笔放到正在读的页中做标记,合上书起身开门,签收快递,关上门是中断响应,完后找到书中标记处,接着看书是返回主程序。

网友C:
嗯,我认为你这样理解中断有点偏颇。打个比方,中断这样解释可能比较好理解,你在房间看书,看书这个事是持久性的,拖延几分钟也没事。突然淘宝买的衣服送到了,送快递的人敲门,你用书签做好标记去开门。拿回衣服,回去继续看书。这个事的发生过程很正常。
同样的,看书就像单片机的一般事务处理,收快递就像中断。主要是应对紧急的,有时效要求的事件的发生。书签就是进出中断相关的现场保护。
具体点,主程序中有LED不停的闪烁,由于外部按键的触发,告诉你该发个字节出去。这时,可以产生个按键相关的中断(引脚电平中断),去中断发个字节,然后赶紧回来继续闪烁LED。也就是说,执行完中断后你还要回来继续执行主程序

网友D:
就你说的故事,这样想吧
第一:喝水、向水壶装水是两件事分时
第二:喝水为中断,装水是正常工作
第三:装水到一半,喝水时间到,中断装水,开始喝水;喝完水,再回头继续装水。装的水没有喝完时,什么都不做,时间一到就中断,开始喝水,喝水完成,又等下次喝水,水少了,开始装水......

这个例子中,要规划谁常态,谁中断。如果装水是中断,那么就不能保证每分钟喝水。

网友E:
简单来说就是你坐在图书馆学习,中途电话响了,放下书接电话就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