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控制led流水灯程序(移位法+数组法)

楼主(2019-04-22):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led6=P0^5;
sbit led7=P0^6;
sbit led8=P0^7;
void delay(int x);
void main()
{
        while(1)
        {
        led1=1,led3=1,led5=1,led7=1,led2=0,led4=0,led6=0,led8=0;
        delay(30000);
        led2=1,led4=1,led6=1,led8=1,led1=0,led3=0,led5=0,led7=0;
        delay(30000);
        }
}
void delay(int x)
{
                for(x;x>0;x--);
        }
此方法适合刚刚接触单片机和C语言的童鞋
缺点是控制的LED灯少,定义繁琐
在后面移位和数组用到的更频繁
用段选和位选的方法可以控制更多的LED灯
数组法控制8个LED灯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 (1000)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200;a++)
        for(b=0;b<200;b++);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P0=table[ i];
        delay();
        }
        }

}
可见相对于第一种方法,数组的程序更加简短

        void delay(int x);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0xfe;
                while(1)
                {
                        P1=A;
                        delay(1000);
                        A=(A<<1)|1;
                }
        }
        void delay(int x)
        {
                for(x;x>0;x--);

        }
}
这种是移位法,相对于C语言的初学者用这种方法写程序可能不习惯,但是这种方法较好理解。

网友A(2021-10-12):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 (1000)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200;a++)
        for(b=0;b<200;b++);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P0=table[ i];
        delay();
        }
        }

}

这段代码是有问题的,数据类型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