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1-9的加减循环 和STC单片机内部存储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19-04-22):
现在程序可以实现 1加操作到9  和9减到1
怎么样才可以把他改成 1加到9 如果再按加变成1    和 9减到1 再按减变回9
和 怎么可以把当前显示的数 存储到 内部寄存器EEPROM里面
单片机型号 STC 89C52
#include<reg52.h>
sbit k1=P3^6;
sbit k2=P3^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x;
         for(k=0;k<i;k++)
         for(j=0;j<255;j++)
         for(x=0;x<25;x++);
}
unsigned char smg[]={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1-9

unsigned a;

void key1()
{
  a=0;
        while(1)

        {
        if(k1==0)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                               //延时消抖
  if(k1==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弹起
    if(a<8)
                        a++;              //加操作
          }

          }
        if(k2==0)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                  //延时消抖
                if(k2==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弹起
                        if(a>0)
                                a--;            //减操作
                }
        }
                              //1234

        P2=smg[a];      //数码管显示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1();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 你的 方法 //加操作 成功了  //减操作 1再减 乱码了

为什么没有从9减到0,而是1?
如果可以减到0,就可以这样:
if (a>200) a=9;//这个200的意思是:你的变量设置为unsigned char类型,当a=0时,再减1,就是负,但变量没有负,就是255了,就大于200了。
if (a>9) a=0

网友B:
if(++a>9)   a = 1;   //加操作
if(--a<1)     a = 9;   //减操作

网友C:
if(a<8)       a++;
改成
a++;
if(a>9)a=1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a>9)   a = 1;   //加操作
if(--a

试了 你的 方法 //加操作 成功了  //减操作 1再减 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从9减到0,而是1?
如果可以减到0,就可以这样:
if (a>200) a=9;//这个200的意思是:你的变 ...

这方法可以 存储当前数值 怎么解决 看了 好多EEPROM 的 教程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