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主,从机一拖二通信程序问题分析

楼主(2019-04-22):
用51单片机设计了一拖二的控制系统一套。主机定时发送数据给从机,并要求从机回传数据给主机。主机发送的数据为2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地址,第二个为数据,从机回复的数据也一样。主机将数据发送出去后,进行计时,在计时范围内接收到数据,即完成收发通信,计时完成后,仍然无法收到数据,认为数据接收失败。现在主机和从机之间通信正常.主,从机通信正常.从机设计了一个当无按键操作达到一定时间后,程序将进入一循环程序,一直执行循环程序,除非按下“唤醒”按键,程序跳出循环。现在程序好像无法进入循环,疑为通信程序影响所致。用STC-ISP的串口助手调试,将从机与电脑连接,点击"发送缓冲区---自动发送,可以定时休眠,点击"多字符串发送,勾选第1,2字符,此时就无法正常进入休眠状态.目前无法分析出原因,更不要提如何修改。求哪位敬爱的大师给予指导。贴程序:

主机程序
# include "config.h"
void UartDriver();                                          //串口驱动函数
void DelayX50ms(uchar8 t);                          //延时函数
void ConfigTimer0();                                 //定时器配置函数,定时3ms.模式1
void ConfigUART();                                   //串口配置函数
void OCProtect();                                         //过流检测函数
void PowCheck(uchar8 t,uchar8 addr);       // 供电检测函数,     主机要发送给从机的数据
void UartSend(uchar8 addr);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DelayX10us(uchar8 t);                           //延时函数
void UartReceive();                                   //串口接收函数
void UartAction(uchar8 addr);                   //串口数据解析函数
void LedDisp(uchar8 temp);                     //LED显示函数
void ReturnPos(uchar8 addr);                  //复位函数
void UartRxMonitor(uchar8 ms);              //总线监控函数

uchar8 OCBuf[2];
uchar8 RxdBuf[4];
uchar8 TxdBuf[4];
uchar8 buf[4];
uchar8 cntRxd=0;                    //字节接收计数
uchar8 PowCNTR=0;                   //供电检测计数
uchar8 PowSta=0xFF;                 //供电状态存储变量
bit OCflag=0;                       //过流标志
bit Txdflag=0;                      //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bit TxFr_Succ=0;                    //帧发送完成标志
bit RxFr_Succ=0;                    //帧接收完成标志
bit RxFr_Fail=0;                      //帧接收失败标志

main()
{
   ROE=1;RA3=1;RA2=1;RA1=1;         //释放所有继电器
   Buz=0;
   DelayX50ms(5);
   Buz=1;                           //蜂鸣器响
   P1=0x00;
   DelayX50ms(5);
   P1=0xFF;                         //数码管全亮,检测数码管是否能正常亮起,并提示系统启动
   DIR485=0;
   EA=1;
   ConfigTimer0();
   ConfigUART();
   while(1)
   {
      OCProtect();
      UartDriver();
   }
}

//串口驱动函数
void UartDriver()
{
   static uchar8 sl_select=1;                             //从机选择索引
   switch(sl_select)
   {
      case 1:PowCheck(4,0x01);                            //检测供电状态,并发送
               if(RxFr_Succ)                                //从机数据接收成功标志
               {
                  RxFr_Succ=0;
                  UartReceive();                            //串口读取函数
                  UartAction(0x01);                         //数据解析函数
                  if((buf[1]<0x03)||(buf[1]>0x11))                        //有按键按下,有数据
                  {
                     sl_select++;
                  }
               }
               else if(RxFr_Fail)                           //从机数据接收失败标志
               {
                  RxFr_Fail=0;
                  buf[1]=0xFF;
                  UartAction(0x01);
                  //ROE=1;RA3=1;RA2=1;RA1=1; Dis_Pin=0xFF;
                  sl_select++;
               }
               break;
      case 2:PowCheck(4,0x02);
               if(RxFr_Succ)
               {
                  RxFr_Succ=0;
                  UartReceive();
                  UartAction(0x02);
                  if((buf[1]<0x03)||(buf[1]>0x11))                        //有按键按下,有数据
                  {
                      sl_select--;
                  }
               }
               else if(RxFr_Fail)
               {
                  RxFr_Fail=0;
                  buf[1]=0xFF;
                  UartAction(0x02);
                  //ROE=1;RA3=1;RA2=1;RA1=1; Dis_Pin=0xE2;
                  sl_select--;
               }
               break;
      default:sl_select=1;break;
   }
}

//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t*50ms
void DelayX50ms(uchar8 t)
{
   ........
}

//T0配置函数,模式1,3ms.
void ConfigTimer0()
{
   ...........
}

//串口配置函数,    方式1,    9600
void ConfigUART()
{
   ........................
}

//过流保护函数,
void OCProtect()
{
   ....................
}

//供电状态检测,并发送给从机,t为检测时间控制变量,addr为从机地址
void PowCheck(uchar8 t,uchar8 addr)
{
   if(PowCNTR>=t)
   {
      PowCNTR=0;
      if(PowSta==0xFF)
      {
         TxdBuf[1]=0x12;                     //DC供电
      }
      else if(PowSta==0x00)
      {
         TxdBuf[1]=0x13;                     //BAT供电
      }
      else;
      UartSend(addr);                        //将供电数据发送出去
   }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Send(uchar8 addr)
{
   uchar8 len=0;
   DIR485=1;
   DelayX10us(2);
   TxdBuf[0]=addr;                        //将即要发送的地址装入缓冲数组中
   for(;len<2;len++)
   {
      Txdflag=0;
      SBUF=TxdBuf[len];
      while(!Txdflag);
      DelayX10us(5);
   }
   DelayX10us(5);
   DIR485=0;
   //DelayX10us(5);
   TxFr_Succ=1;                           //帧发送完成标志
}

//延时10us函数
void DelayX10us(uchar8 t)
{
   ....................
}

//串口接收函数
void UartReceive()
{
   uchar8 len=0;
        while(len<2)
        {
                buf[len]=RxdBuf[len];
      len++;
        }
        cntRxd=0;
}

//串口接收数据解析函数,addr为发送地址
void UartAction(uchar8 addr)
{
   if(buf[0]!=addr)                                    //地址解析,接收到的地址字节与发送地址不相同,
      { return;   }                                         //返回
   switch(buf[1])                                       //数据解析,解析接收到的数据字节
   {
      case 0x03:ReturnPos(addr);break;
                case 0x04:ROE=0;RA3=0;RA2=0;RA1=0; LedDisp(1); break;                 //C1P为低电平
                case 0x05:ROE=0;RA3=0;RA2=1;RA1=0; LedDisp(2); break;                 //C2P向头平移
                case 0x06:ROE=1;RA3=0;RA2=1;RA1=0; LedDisp(5); break;                 //C5P背板上升
                case 0x07:ROE=0;RA3=1;RA2=1;RA1=0; LedDisp(11);break;                //1#Y6  刹车
                case 0x08:ROE=0;RA3=0;RA2=1;RA1=1; LedDisp(7); break;                //C2N向脚平移
                case 0x09:ROE=1;RA3=0;RA2=1;RA1=1; LedDisp(10);break;                //C5N背板下降
                case 0x0A:ROE=0;RA3=0;RA2=0;RA1=1; LedDisp(6); break;                //C1N下降
                case 0x0B:ROE=1;RA3=1;RA2=0;RA1=0; LedDisp(13);break;                //2#Y4  腰升
                case 0x0C:ROE=1;RA3=0;RA2=0;RA1=0; LedDisp(4); break;                //C4P左倾
                case 0x0D:ROE=0;RA3=1;RA2=1;RA1=1; LedDisp(12);break;                //1#Y7 松刹车
                case 0x0E:ROE=0;RA3=1;RA2=0;RA1=1; LedDisp(8); break;                //C3N头降脚升
                case 0x0F:ROE=1;RA3=1;RA2=0;RA1=1; LedDisp(14);break;                //2#Y5  腰降
                case 0x10:ROE=0;RA3=1;RA2=0;RA1=0; LedDisp(3); break;                //C3P头升脚降
                case 0x11:ROE=1;RA3=0;RA2=0;RA1=1; LedDisp(9); break;                //C4N右倾
                case 0xFF:ROE=1;RA3=1;RA2=1;RA1=1; Dis_Pin=0xFF;break;                //释放所有继电器
                default:ROE=1;RA3=1;RA2=1;RA1=1;Dis_Pin=0xFF;break;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LedDisp(uchar8 temp)
{
.................
}

//复位函数
void ReturnPos(uchar8 addr)
{
.......................
}

//串口接收监控函数,从发送完成后开始监控,监控的结果:1.接收成功,2.接收失败
void UartRxMonitor(uchar8 ms)
{
        static uchar8 cntbkp=0;
        static uchar8 idletmr=0;                //总线空闲时间
        if(TxFr_Succ)                             //帧发送成功后,才开始进行计时接收
        {
                if(cntRxd>0)                                                              //接收计数大于0,接收到字节,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
                        if(cntbkp!=cntRxd)                                           //接收计数器改变,有新字节数据,清零总线空闲计数器
                        {
                                cntbkp=cntRxd;
                                idletmr=0;
                        }
                        else                                                                         //接收计数器不改变,没有新字节数据,空闲计数器开始计数
                        {
                                if(idletmr<10)                     //小于20ms.
                                {
                                        idletmr+=ms;
                                        if(idletmr>=10)                //大于等于20ms
                                        {
                                                RxFr_Succ=1;                                   //接收成功
                                                TxFr_Succ=0;                                 //帧发送成功标志归0,不再进行总线空闲监控
                                                idletmr=0;
                                        }
                                }
                        }
                }
                else                                   //从机不在线,未接收到从机数据
                {
                        cntbkp=0;
                        if(idletmr<20)
                        {
                                idletmr+=ms;
                                if(idletmr>=20)
                                {
                                        RxFr_Fail=1;                                      //接收失败
                                        TxFr_Succ=0;
                                        idletmr=0;
                                }
                        }
                }
        }
}

//T0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8 j=0;
   static uchar8 i=0;
   TH0=0xF5;
   TL0=0x33;
   OCBuf[0]=(OCBuf[0]<<1)|GL1;                  //第1路过流数据采集
        OCBuf[1]=(OCBuf[1]<<1)|GL2;                  //第2路过流数据采集
        if((OCBuf[0]==0x00)||(OCBuf[1]==0x00))       //有过流
        {
                i++;
                OCBuf[0]=0xFF;
                OCBuf[1]=0xFF;
                if(i>=2)
                {
                        i=0;
                        OCflag=1;                              //过流标志
                }
        }
   PowSta=(PowSta<<1)|DcBat;                                         //每隔2ms读取供电状态一次
        j++;
        if(j>=8)
        {
                j=0;
                PowCNTR++;
        }
   UartRxMonitor(3);                            //UART空闲监控,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RxdBuf[cntRxd]=SBUF;
      cntRxd++;
   }
   if(TI)
   {
      TI=0;
      Txdflag=1;
   }
}

从机程序
# include "config.h"

uint16 KeyBuf=0x0000;                        //按键缓冲
uint16 SlpCNTR=0x0000;                                        //休眠索引
//uchar8 Slpbuf=0xFF;                                //休眠唤醒缓冲
uchar8 buf[4];                                                //读取数组
uchar8 TxdBuf[4];                                    //发送缓冲
bit ScanKeyCNTR=0;                        //按键扫描索引
uchar8 PowCNTR=0;                    //供电状态采集计数
uchar8 PowSta;
uchar8 RxdBuf[4];                         //接收缓冲
uchar8 cntRxd=0;                         //接收计数
uchar8 Cobuf=0xFF;                                                                                //按键编码缓冲

bit flagFrame=0;                                        //帧接收完成标志
bit flagTxd=0;                                                //字节接收完成标志

void UartDriver();                                      //串口驱动函数
void ConfigTimer0();                                 //T0配置函数,3ms,模式1
void ConfigUART();                                    //UART配置函数,方式1
void Delay60us();                                    //延时函数
void ScanKey();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Code();                                       //按键编码函数
void SlpMode();                                                 //休眠函数
void UartReceive();                                        //串口接收函数
void UartSend(uchar8 addr,uchar8 Txdata);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RxMonitor(uchar8 ms);                           //总线监控函数
void PowStaDisp();                                             //供电状态监控函数

void main()
{
        P3M1=0x00;
        P3M0=0x40;
        P1M1=0x00;
        P1M0=0x03;
   _nop_();_nop_();
   SleepDisp=1;
   _nop_();_nop_();
        PowDisp=0;
        DIR_485=0;
        ConfigTimer0();
        ConfigUART();
        while(1)
        {
                if(ScanKeyCNTR)
                {
                        ScanKeyCNTR=0;
                        ScanKey();
                        KeyCode();
                }
               SlpMode();
                PowStaDisp();
                UartDriver();
        }
}
//串口驱动函数
void UartDriver()
{
        if(flagFrame)
        {
                flagFrame=0;
                UartReceive();
                if(buf[0]!=0x01)
                {
                        return;
                }
                switch(buf[1])
                {
                        case 0x12:PowSta=buf[1];break;
                        case 0x13:PowSta=buf[1];break;
                        default:break;
                }
                UartSend(buf[0],Cobuf);
        }
}
//定时器配置函数
void ConfigTimer0()
{
        ................
}
//UART配置函数
void ConfigUART()
{
        ....................
}
//软件延时函数
void Delay60us()   //?ó2? -0.049913194444us
{
   ...........................
}
//读取按键状态函数
void ScanKey()
{
        ...................
}
//按键编码函数,定时调用,执行
void KeyCode()
{
        ....................
}
//休眠函数
void SlpMode()
{
        if(SlpCNTR>=SleepTime)
        {
                while(Wake_up!=0)
                {
         SlpCNTR=0;                             //休眠灯亮
         SleepDisp=0;
         PowStaDisp();
                        if(flagFrame)
                        {
                                flagFrame=0;
                                UartReceive();
                                if(buf[0]!=0x01)
                                {
                                        return;
                                }
                                switch(buf[1])
                                {
                                        case 0x12:PowSta=buf[1];break;
                                        case 0x13:PowSta=buf[1];break;
                                        default:break;
                                }
                                UartSend(buf[0],0xFF);
                        }
                }
                SleepDisp=1;
        }
}
//串口接收函数
void UartReceive()
{
        uchar8 len=0;
        while(len<2)
        {
                buf[len]=RxdBuf[len];
      len++;
        }
        cntRxd=0;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Send(uchar8 addr,uchar8 Txdata)
{
        uchar8 len=0;
        DIR_485=1;
        TxdBuf[0]=addr;
        TxdBuf[1]=Txdata;
        for(;len<2;len++)
        {
                flagTxd=0;
                SBUF=TxdBuf[len];
                while(!flagTxd);
                Delay60us();
        }
   Delay60us();
        DIR_485=0;
}
//串口接收监控函数,由空闲时间判断帧接收是否完成,在T0中断中调用,ms为定时间隔
void UartRxMonitor(uchar8 ms)
{
        static uchar8 cntbkp=0;
        static uchar8 idletmr=0;
        if(cntRxd>0)                                                        //接收计数大于0,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
                if(cntbkp!=cntRxd)                                        //接收计数器改变,有新字节数据,清零总线空闲计数器
                {
                        cntbkp=cntRxd;
                        idletmr=0;
                }
                else                                                                //接收计数器不改变,没有新字节数据,空闲计数器开始计数
                {
                        if(idletmr<10)
                        {
                                idletmr+=ms;
                                if(idletmr>=10)
                                {
                                        flagFrame=1;
                                }
                        }
                }
        }
        else
        {
                cntbkp=0;
        }
}
//供电状态显示函数,通过PowSta的值进行判断,PowSta的值来自串口接收
void PowStaDisp()
{
        if(PowSta==0x12)
        {
                if(PowCNTR>=5)
                {
                        PowCNTR=0;
                        PowDisp=(!PowDisp);
                }
        }
        else if(PowSta==0x13)
        {
                if(PowCNTR>=160)
                {
                        PowCNTR=0;
                        PowDisp=(!PowDisp);                        //LED灯每400ms亮灭一次
                }
        }
}
//T0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5;
        TL0=0x33;
        ScanKeyCNTR=(!ScanKeyCNTR);                                        //按键扫描索引+1
        if(KeyBuf==0xFFFF)
        {
                SlpCNTR++;
        }
        else
        {
                SlpCNTR=0;
        }
        PowCNTR++;
        UartRxMonitor(3);
        //Slpbuf=(Slpbuf<<1)|Wake_up;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RxdBuf[cntRxd]=SBUF;
      cntRxd++;
        }
        if(TI)
        {
                TI=0;
                flagTxd=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