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单片机控制的自动往返的小车,没有思路.

楼主:
这个是赛道

网友A(2019-04-23):
你好!把你要做的控制形式和总体比赛要求说明一下

网友B:
你看,距离长度给你列出来了,最简单的方法是你规定好路线,让他行驶,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简单点:测试一下小车到终点时间(电机转速),设置合适的时间中断,电机反转返回原点
一般:如果终点有黑线等标记,光电传感器可以识别,检测到黑线则控制小车回返
较复杂:可以看看循迹小车的实现过程,弄懂寻迹小车,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