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多片级联驱动点阵单片机程序编写经历

楼主(2019-04-22):
      大家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己写的MAX7219级联驱动程序!
      我在那个宝上买了一个四级联点阵模块,花了好多时间写出了它的驱动程序(作为菜鸟我很难受)。
       我刚开始一下没弄明白,在网上找了一个程序,(就是那几张手机截图),照着搞了一遍,能显示,但问题很多,比如会闪烁,有一片会有重影,而且代码我觉得啰嗦而且还要延时,细看发现分四片写入,而且还要写入大量的NO-OP数据OX00。所以我只好自己写了一个驱动程序,看了会数据手册,发现这不就是类似74HC595的东西嘛!于是我自己写了一个程序,非常简洁明了,非常稳定,如彩图所示,我测试过STC15在1T的情况下4~35MHZ频率,都没有任何问题,其实那两个nop都不需要了,只是想求个稳,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用,大神的话就不了说了,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入坑单片机不久的菜鸟!都是大神们玩剩下的了,唉!

网友A:
好东东 能分享下 代码的工程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 能分享下 代码的工程包吗

都在这了!就只有这么点就可以!

网友B(2019-11-29):
谢谢分享  程序简洁  明了   学习的好模板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x7219.h"

uchar code laji[][8]={
{0x18,0x24,0x42,0x42,0x7E,0x42,0x42,0x42},//A
{0x7C,0x42,0x42,0x7C,0x42,0x42,0x42,0x7C},//B
{0x3C,0x42,0x40,0x40,0x40,0x40,0x42,0x7C},//C
{0x7C,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7C},//D
};
/*n毫秒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main()
{
  uchar i,j;
  //Delay_xms(50);
  MAX7219Init();
  while(1)
  {
                for(j=0;j<8;j++)
    {
      for(i=0;i<number;i++)
      {
        Max7219WR(j+1,laji[i][j]);
            }
      CS=1; _nop_(); CS=0;
                        //Delay_xms(100);
    }
  }
}

Max7219.h
#ifndef _Max7219_H_
#define _Max7219_H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ber  4 //点阵级联个数
#define lum     5 //亮度级别,0-F,共16级

//定义Max7219端口
sbit CLK = P2^2;  //时钟 Max7219_pin
sbit CS  = P2^1;  //锁存
sbit DIN = P2^0;  //数据

//向MAX7219 写入地址和数据
void Max7219WR(uchar addr,uchar dat)
{
  uchar n=8;
        CLK=0;
        CS=0;   //CS=0有效,CS=1锁存
        /*发送数据 高位先发*/
        while(n--)
        {
          DIN = addr & 0x80;
                CLK=1;
                addr <<= 1;
                CLK=0;
        }
        n=8;
        /*发送数据 高位先发*/
        while(n--)
        {
          DIN = dat & 0x80;
                CLK=1;
                dat <<= 1;
                CLK=0;
        }
}
void MAX7219Init()
{
  uchar i,j;
        for(i=0;i<5;i++)  //
        {
          for(j=number;j>0;j--)
                switch(i)
                {
                  case 0:Max7219WR(0x09, 0x00); break; //译码方式:BCD码 不译码
                        case 1:Max7219WR(0x0A, lum);  break; //亮度 0-15 共16级
                        case 2:Max7219WR(0x0B, 0x07); break; //扫描界限;8位显示
                        case 3:Max7219WR(0x0C, 0x01); break;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case 4:Max7219WR(0x0F, 0x00); break;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CS=1; _nop_(); CS=0; //每写入四次给一个锁存脉冲
        }
}
#endif

网友C(2020-01-09):
好东东 能分享下代码的工程包吗?

网友D(2020-04-27):
按你的程序建了工程,点阵要么不亮要么闪烁几下就不亮了

网友E(2020-12-23):
能发一下程序吗?

网友B:
我上面的程序  就是楼主发的全部程序图片  仿真显示正常,实物未检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程序建了工程,点阵要么不亮要么闪烁几下就不亮了

程序没问题,我也试过了,不过我用的某多多的最小系统,跟你出现同样问题的原因竟然是它的EN管脚竟然没拉高。

网友G:
TM公司的芯片 要比MAX7219 好用多了。

网友H(2021-01-28):
网上的代码很累赘,无论几块max7219,写一波数据,然后CS=1;  CS=0;,比单个写好

网友E:
大神把程序发出来啊

网友I:
软件延时简直就是单片机的大敌啊。好,简洁,方便。那个送数函数while,改为for循环应该效果一样。

网友I:
老大,如果要滚动显示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1-03-14):
引用 网友E:
大神把程序发出来啊

你好!我的另一篇帖子已上传工程包

网友J(2021-11-07):
如何实现滚动呢?有人会吗

网友K(2022-02-27):
楼主,有16X16显示汉字的驱动吗?

网友L(2023-07-20):
谢谢 by64214 ,成功点亮四块ABCD。

网友M:
好东西,非常感谢,先收藏了,今天回去学习研究下,用这个做个动态显示的应该怎么写

网友I(2023-09-10):
引用 网友J:
如何实现滚动呢?有人会吗

加上定时器移位地址或数据,就可以做左右滚动或者上下滚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TM公司的芯片 要比MAX7219 好用多了。

TM的芯片自带时钟,不受外部时钟中断而爆亮。这点很好,能保证光点亮度均匀。7219估计跟两片595寄存器组合起来差不多,数据的扫描输出估计应该受时钟信号波动而变动。

网友N(2024-01-07):
等于多个级联,不是11111111,22222222,333333333,44444444一个一个的刷新,而是1234,1234,1234....这样一列一列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