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为什么大部分是绿色的?黑色电路板更高端?事实是……

楼主(2019-04-2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种情况,大部分的PCB板都是绿色的,而其他颜色的电路板比较少见。这是为什么呢?另外有人说黑色的PCB板代表着高端,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下这块绿油油的板子。
印刷电路板(PCB)通常由焊盘、过孔、阻焊层、丝印层、铜线、各种元件等部分组成。其中,阻焊层(solder mask)是指印刷电路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实际上,阻焊油墨不是只有绿色的,还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黑色等,但绿色最常见。

阻焊层的作用:
(1)防止导体电路的物理性断线;
(2)焊接工艺中,防止因桥连产生的短路;
(3)只在必须焊接的部分进行焊接,避免焊料浪费;
(4)减少对焊接料槽的铜污染;
(5)防止因灰尘、水份等外界环境因素造成绝缘恶化、腐蚀;
(6)具有高绝缘性,使电路的高密度化成为可能。

那PCB板为什么大部分是绿色的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绿色对眼睛的刺激小。从小老师就对我们说,绿色对眼睛好,保护眼睛,抗疲劳。生产、维修人员在长时间盯着PCB板做业时不容易眼睛疲劳,对眼睛伤害较小。
2、成本较低。由于生产的过程中,绿色是主流,自然绿色油漆的采购量会更大,绿色油漆的采购成本相对其他颜色会更低一些。同时大批量生产时采用一样颜色的油漆还可以降低换线成本。
3、板子在SMT焊接的时候,要经过上锡和帖片以及最后的AOI校验,这些过程都学要光学定位校准的,有绿色的底色对仪器的识别效果好一些。

黑色PCB板更高端?
大约从07年开始,大家开始注意起PCB板的颜色,这主要是因为华硕、微星等一线大厂的高端版都采用了黑色的PCB色设计,于是人们慢慢地认为黑色的PCB板就一定是高端。但实际上,这种认知并不正确。
黑色的PCB和绿色PCB、蓝色PCB、黄色PCB等其他颜色PCB的差别在于最后刷上的阻焊漆颜色不同。如果PCB设计、制造过程完全一样,颜色不会对性能产生任何影响,也不会对散热产生任何影响。
关于黑色的PCB,由于其表层走线几乎全部遮住,导致对后期的维修造成很大困难,所以是不太方便制造和使用的一种颜色,而且黑色PCB对孔的难度最高,因此良品率相对来说会比其他颜色PCB板要低一些,所以相对来说黑色的价格会贵一点。
之所以出现“颜色代表高档或低档”的说法,那是因为厂商喜爱使用黑色PCB来制造高端产品,用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等制造低端产品所导致。总结一句话就是:产品赋予了颜色含义,而不是颜色赋予了产品含义。
不管是黑色的PCB板,还是绿色的PCB板,性能好散热好的就是好板子。

网友A(2020-03-19):
楼主的说法很是赞同

网友B:
基本赞同,但是有以下几点不同意见

网友B:
基本赞同楼主,但是有以下几点补充1、绿油阻焊的阻焊桥可以做到非常小,有利于PCB 贴片的良品率;
2、绿油阻焊的交货周期短,有利于产品的上市周期;

网友C:
我也觉得,绿色的看惯了还是绿色舒服。对黑色什么真不感冒

网友D(2021-04-12):
绿油阻焊的阻焊桥可以做到非常小,有利于PCB 贴片的良品率;
2、绿油阻焊的交货周期短,有利快速生产

网友E(2021-05-12):
绿油工程师修起来方便,黑油实在看不到线路。但是确实高端一点的电子产品都是用的黑油  。有的高端产品客户特殊定制其他的油墨。比如紫色的。这些都是要调配好颜色。

网友F:
对我们做维修的来说,绿色的线路最好分析,黑色很给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