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下载51单片机程序失败

楼主(2019-04-22):
如图,我USB转TTL模块---52单片机下载程序:RX---TX;TX---RX;VCC---VCC;GND---GND。采用冷插拔方式,ISP的串口,单片机型号等等设置都是正确的,因为我用开发板是能下载程序的,但是一用到买来的模块下载程序就会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完全没有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大神知道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吗?

网友A:
真不知道STC是怎么想的,搞个冷启动
所谓的冷启动,就是你先不要给单片机上电,但下载器要已经上电,然后点击下载,大概是延时1秒之内给单片机插上VCC,这个延时不能太长或者太短
直接换一个12块钱自动下载器吧,那个直接下载就可以,自带冷启动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冷启动上面

楼主:
难道我要先给单片机搭建一个最小系统吗

楼主:
如果需要搭建最小系统的话,我的开发板已经搭建了的,用usb转TTL模块还是下不了程序

网友B:
51单片机型号,AT89系列要用编程器,STC系列可用ISP方式通过串口下载。

网友B:
52可能是AT89系列,要用编程器

网友C:
可用ISP方式通过串口下载,检查串口通信是否错误

网友C:
芯片在最小系统下才能通过Isp下载程序

网友D:
可能需要最小系统吧,USB转TTL需要下载器,直接用Keil下载需要J-Link,不能用USB转TTL

网友E:
查看单片机型号,查手册,支持那种下载方试,单片机要在最小系统下才能下载。

楼主:
已经可以了,买了一个假货,5块钱买的下载器是坏的,用了别人的10元下载器就可以下载了。谢谢各位,结贴

网友F:
点击下载,去掉vcc线再重新连上

网友G:
这样的几块钱的,我都不买,去官方买烧录器,50元左右一个。

网友H:
估计是下载器问题

网友I(2019-06-14):
我卖了两个,串口助手可以收发,就是不能下载。我就无语了。

网友J(2020-03-08):
不要搭个最小系统吗?

网友K(2020-05-11):
我去,我的下载器和你的一毛一样,但是可以给开发板下载不能给最小系统下,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