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批量生产嵌入式终端设备,比如烟感报警器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9-04-22):
请问各位,批量生产嵌入式终端设备:比如烟感报警器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本人小白,想请教一下,量产设备需要经过哪几个过程才能得到最终的成品?我自己没有什么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找厂家,只知道有个大题的流程。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是做设计?还是做工艺?

网友B:
该干嘛干嘛去,别去想这个.
你说的批量是多少?100个?1000个还是20几万个?
几个一百的就和自己动手做一样的了,上网打样,SMT回来自己或者是叫人组装.
但要是几千上万就不是你经验不经验的问题了
PCB板,电阻,电容,MCU这一块就有可能是几个个供应商,然后才是送SMD贴片,组装成品几十号人,品检
包装材料也许是十几个供应商的
这玩意也就看看吧,搞技术的人干不来,写写程序画画板还行

网友C:
如果已经有完整的软硬件设计,其生产流程如下
采购-》贴片-》焊接-》测试-》组包装-》出货
如果为定制产品,其生产流程如下:
客户需求-》研发(软硬件)-》研发测试-》小批量采购-》小批量生产-》大批量采购-》大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