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LMV431的稳压范围,芯片手册看的不是很懂,不太了解那个1.24V到底是个啥

楼主(2019-04-22):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TL431啊

网友B:
431是个含有运放、电压基准的集成电路,1.25V是它是电压基准......,你要学会看手册。

网友C:
LMV431是一款输出电压可调的基准电压源,辅以合适的外围电路它可以在很大范围内输出质量较好的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是1.24V

阅读芯片手册资料都做不到,你今后若想从事单片机应用技术工作,真的需要很好进修一下。

网友C:
LMV431是一款输出电压可调的基准电压源,辅以合适的外围电路它可以在很大范围内输出质量较好的基准电压。

LMV431的实用电路如下图,图中公式内的Vref=1.24V,可以近似认为1.25V,Iref最多只有几微安可以忽略不计,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微乎其微,除非比例电阻你使用了阻值极高的(比如十几k或更大)。

当图中的比例电阻R1和R2阻值相等时,LMV431的输出电压Vout就是2.48V,当R1为0时输出电压就是1.24V,当R1的阻值为R2的3倍时,TL431的输出电压达到4.96V。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输入电压一定要高于输出电压。限流电阻R的阻值选择要根据实际需要的输出电流和输入电压计算,原则是既要保护LMV431的工作电流不会超出额定值,又要满足输出电流和LMV431起码的工作电流,输入电压越高R阻值应该越大,输出电流越大R的阻值应该越小。

楼主:
嗷嗷,懂啦,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是个含有运放、电压基准的集成电路,1.25V是它是电压基准......,你要学会看手册。

嗷嗷,懂啦,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V431是一款输出电压可调的基准电压源,辅以合适的外围电路它可以在很大范围内输出质量较好的基准电压。
...

嗷嗷,懂啦,谢谢您

网友D:
初学者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看数据手册,前期看中文的,后期要学会看英文的,读懂之后就都不难了,所有芯片的功能和原理无非就那么几条重点的参数,再深了也不是使用者研究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学者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看数据手册,前期看中文的,后期要学会看英文的,读懂之后就都不难了,所有芯片的功 ...

可是这个只有英文的,有点吃力

网友C:
现在不是有翻译软件么,看不懂的复制下来一粘贴就行了,时间长了自然就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