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如何安装STM32的PACK包。

楼主(2019-04-22):
软件的PACK INSTELL图标是灰色的 无法点击。进软件里面双击PACK INSIELL就粗来如下图片 。。。请教安装方法

网友A:
建议KEIL安装在C盘,一般支持包都会找C盘的安装目录

楼主:
问题是在哪开始安装pack包?点击packinsistll.就出现这提示丫

网友B:
我这里有STM32全部的包可以直接点击安装,楼主需要给我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STM32全部的包可以直接点击安装,楼主需要给我联系方式。

谢谢    安装包有   就是安装不了

网友C(2019-10-11):
在pack installer的界面,也就是你的keil自动下载.pack的界面,点击左上角的File -> Import,然后选择你手动下载的.pack包,即可安装。

网友D:
装Keil的时候有让设置Pack包路径,然后装完Keil之后激活完毕,双击Pack包就行了。你重装一下Keil试试,重装前不用卸载,直接覆盖就行,省去激活步骤

网友E(2020-02-14):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STM32全部的包可以直接点击安装,楼主需要给我联系方式。

你好,可以麻烦发下STM32的PACK包吗,F103C8T6

网友F:
点击左上角的File -> Import,然后选择你手动下载的.pack包,即可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