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单片机IO口接受到的信号是逻辑10还是脉冲信号了

楼主(2019-04-22):
一个脉冲对应 560us 的连续载波, 一个逻辑 1 传输需要
2.25ms(560us 脉冲+1680us 低电平),一个逻辑 0 的传输需要 1.125ms(560us
脉冲+560us 低电平) 。 而红外接收头在收到脉冲的时候为低电平, 在没有脉冲
的时候为高电平,这样,我们在接收头端收到的信号为:逻辑 1 应该是 560us 低
+1680us 高, 逻辑 0 应该是 560us 低+560us 高。 所以可以通过计算高电平时
间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 0 还是 1。

网友A:
你理解错误了。
逻辑0的是由560us的高电平和565us的低电平组成的脉冲表示
逻辑1的是由560us的高电平和1.69ms的低电平组成的脉冲表示
都是0和1,也都是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