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人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读取不出DHT11的数据 很急呀

楼主(2019-04-23):
程序是网上看的 LCD1602显示那里是自己做了点变动 串口发送数据也没有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1602_DB P0 //LCD1602数据总线
sbit LCD1602_RS = P3^5; //RS端
sbit LCD1602_RW = P3^6; //RW端
sbit LCD1602_EN = P3^4; //EN端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段选用于关闭数码管显示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igned   int   S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typedef float          F32;
typedef double         F64;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a1[5];
//U8  b[10];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
U16 U16temp1,U16temp2;
void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void Read_Busy()  //判忙函数 通过率极低 直接改延迟
{
        U8 busy;
        LCD1602_DB = 0xff;//复位数据总线
        LCD1602_RS = 0;  //拉低RS
        LCD1602_RW = 1;  //拉高RW读
do
{
        LCD1602_EN = 1;//使能EN
        busy = LCD1602_DB;//读回数据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while(busy & 0x80);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则表示忙,程序等待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Delay(3);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写入命令
         Delay(3);
   LCD1602_EN = 1; //拉高使能端 数据被传输到LCD1602内
         Delay(3);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

        Delay(3);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Delay(3);
  LCD1602_EN = 1;
  Delay(3);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Dis_Str(U8 x, U8 y, U8 *str)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void Init_LCD1602()
{
  LCD1602_Write_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void lcddisplay()
{
  U8 temperature[] = {"temp:           "};
  U8 humidity [] = {"humi:         RH"};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Init_LCD1602();//1602初始化
  LCD1602_Dis_Str(0, 0, &temperature[0]); //显示字符串
  LCD1602_Dis_Str(0, 1, & humidity [0]); //显示字符串
  a1[0]=U8RH_data_H;
  a1[1]=U8RH_data_L;
  a1[2]=U8T_data_H;
  a1[3]=U8T_data_L;
  a1[4]=U8checkdata;
temperature [5] =(0x30+a1[2]/10);
        temperature [6] =(0x30+a1[2]%10);
        /*temperature [7] ='.';
        temperature [8] =(0x30+a1[3]/100);
        temperature [9] =(0x30+(a1[3])/10);*/
        temperature [14] =(0xdf);
        temperature [15] =(0x43);
        humidity [5] =(0x30+a1[0]/10);
        humidity [6] =(0x30+a1[0]%10);
        /*humidity [7] ='.';
        humidity [8] =(0x30+a1[1]/100);
        humidity [9] =(0x30+(a1[1])/10);*/
        LCD1602_Dis_Str(5, 0, & temperature [5]);
        LCD1602_Dis_Str(6, 0, & temperature [6]);
        //LCD1602_Dis_Str(7, 0, & temperature [7]);
        //LCD1602_Dis_Str(8, 0, & temperature [8]);
        //LCD1602_Dis_Str(9, 0, & temperature [9]);
        LCD1602_Dis_Str(14, 0, & temperature [14]);
        LCD1602_Dis_Str(15, 0, & temperature [15]);
        LCD1602_Dis_Str(5, 1, & humidity [5]);
        LCD1602_Dis_Str(6, 1, & humidity [6]);
        //LCD1602_Dis_Str(7, 1, & humidity [7]);
        //LCD1602_Dis_Str(8, 1, & humidity [8]);
        //LCD1602_Dis_Str(9, 1, & humidity [9]);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uchar str[5]={"12345"};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lcddisplay();
                Delay(20000);
}//elihw
}// main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接收中断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
}
}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1602_DB P0 //LCD1602数据总线
sbit LCD1602_RS = P3^5; //RS端
sbit LCD1602_RW = P3^6; //RW端
sbit LCD1602_EN = P3^4; //EN端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段选用于关闭数码管显示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igned   int   S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typedef float          F32;
typedef double         F64;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a1[5];
//U8  b[10];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
U16 U16temp1,U16temp2;
void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void Read_Busy()  //判忙函数 通过率极低 直接改延迟
{
        U8 busy;
        LCD1602_DB = 0xff;//复位数据总线
        LCD1602_RS = 0;  //拉低RS
        LCD1602_RW = 1;  //拉高RW读
do
{
        LCD1602_EN = 1;//使能EN
        busy = LCD1602_DB;//读回数据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while(busy & 0x80);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则表示忙,程序等待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Delay(3);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写入命令
         Delay(3);
   LCD1602_EN = 1; //拉高使能端 数据被传输到LCD1602内
         Delay(3);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

        Delay(3);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Delay(3);
  LCD1602_EN = 1;
  Delay(3);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Dis_Str(U8 x, U8 y, U8 *str)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void Init_LCD1602()
{
  LCD1602_Write_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void lcddisplay()
{
  U8 temperature[] = {"temp:           "};
  U8 humidity [] = {"humi:         RH"};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Init_LCD1602();//1602初始化
  LCD1602_Dis_Str(0, 0, &temperature[0]); //显示字符串
  LCD1602_Dis_Str(0, 1, & humidity [0]); //显示字符串
  a1[0]=U8RH_data_H;
  a1[1]=U8RH_data_L;
  a1[2]=U8T_data_H;
  a1[3]=U8T_data_L;
  a1[4]=U8checkdata;
temperature [5] =(0x30+a1[2]/10);
        temperature [6] =(0x30+a1[2]%10);
        /*temperature [7] ='.';
        temperature [8] =(0x30+a1[3]/100);
        temperature [9] =(0x30+(a1[3])/10);*/
        temperature [14] =(0xdf);
        temperature [15] =(0x43);
        humidity [5] =(0x30+a1[0]/10);
        humidity [6] =(0x30+a1[0]%10);
        /*humidity [7] ='.';
        humidity [8] =(0x30+a1[1]/100);
        humidity [9] =(0x30+(a1[1])/10);*/
        LCD1602_Dis_Str(5, 0, & temperature [5]);
        LCD1602_Dis_Str(6, 0, & temperature [6]);
        //LCD1602_Dis_Str(7, 0, & temperature [7]);
        //LCD1602_Dis_Str(8, 0, & temperature [8]);
        //LCD1602_Dis_Str(9, 0, & temperature [9]);
        LCD1602_Dis_Str(14, 0, & temperature [14]);
        LCD1602_Dis_Str(15, 0, & temperature [15]);
        LCD1602_Dis_Str(5, 1, & humidity [5]);
        LCD1602_Dis_Str(6, 1, & humidity [6]);
        //LCD1602_Dis_Str(7, 1, & humidity [7]);
        //LCD1602_Dis_Str(8, 1, & humidity [8]);
        //LCD1602_Dis_Str(9, 1, & humidity [9]);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uchar str[5]={"12345"};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lcddisplay();
                Delay(20000);
}//elihw
}// main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接收中断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
}
}

网友A:
再研读过DHT11的数据手册,与你的程序作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研读过DHT11的数据手册,与你的程序作个对比。

就是按照DHT11的时序图来的 看了好几天了。

网友B:
我帮你分析一下,
如果你只改动显示程序,其他的都没有改动,那么串口输出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所以我有这样的建议,你可以试一下
1.使用原程序,显示肯定不对,不用管,看串口,如果串口发的数据也不对,那么要么就是你DHT11插的引脚不对,要么就是原程序不对
2.找一个串口好用的程序,把DHT11部分的程序复制过去,这样DHT读取是好用的,然后再研究1602
不要期望在网上找的东西都好用,学电子就是不断的解决问题,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