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信号接收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04-23):
红色按键、绿色按键、光感能执行,天线无法接收到信号执行后面程序,天线通讯地址、天线损坏问题都用排除法排除,请大咖帮忙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万分感谢!!!
while(1)
     {
      if(k==0)
     {
          if(KEY0==0)          //绿色按键
     {
      if(G3!=0)          //如果回收终端顶部不被遮挡,按压绿色按键后启动
     {
      J1=0;
      f=0;
      }
     }
      if(KEY1==0)        //按下红色按钮,电机停止转动
      {
       J1=1;
      }
      if(G3==0)          //如果回收终端顶部光感感应到线缆就停止
      {
      J1=1;
       f=1;
      }
     }
    }

    delay_ms(10);
       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TX_Mode();
      if(tmp_buf[0]==5)
     {
     if(tmp_buf[1]==1)    //51为机台号码
      {

     if(tmp_buf[2]==1)
       {
         if(tmp_buf[3]==4)///14为收线的验证码
        {

          k=1;
           J1=0;
          delay_ms(5000);     //改停止时间
            J1=1;
         a=1;                //标志位
           delay_ms(10);
           tmp_buf[0]=0;
          tmp_buf[1]=0;
          tmp_buf[2]=0;
         tmp_buf[3]=0;       //接收到扫卡收线信号后,回收终端电机转动,将线缆传送到物流车
        }
     }
    }
   }
  }
    if(a==1)
    {
          delay_ms(5000);
      J1=0;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
     if(G3!=0)
     {
      delay_ms(500);
     J1=1;
     }                   //回收终端收线防错,依靠时间停止跟感应停止将传送带中部线缆输送至回收终端顶部

    else
    {
      delay_ms(600);
     J1=1;
    }
      a=0;
   }
   if(KEY1==0)
   {
   J1=1;
   }
   }

网友A:
你连用什么无线通讯都没说清楚,433MHz?315MHz?wifi?GSM?。。。。。。
你连怎样通讯都怒懒得说,用什么CPU也懒得说,上来就来一段程序,你以为人人都是神仙啊!

网友B:
你怀疑是哪里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用什么无线通讯都没说清楚,433MHz?315MHz?wifi?GSM?。。。。。。
你连怎样通讯都怒懒得说,用什么 ...

不好意思,我也是刚刚学,具体的专业描述也不太懂,打扰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怀疑是哪里问题呢?

我是初学者,完全是自学,如果描述的问题不清楚,抱拳了,我怀疑是逻辑问题,第一次写这种完整的程序,确实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点击编辑按钮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