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GPS定位系统程序设计 LCD12864显示

楼主:
新人一枚,由于某些需要制作这一块的东西,就把自己的理解写在这里,欢迎各位大佬交流。
GPS定位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导航卫星上搭载了专用的无线电设备,可向地面用户不断的发射固定频段的无线电信号,用户利用导航接收机收到卫星上的导航信号后,通过时间测距或多普勒测速获得自己相对于卫星的距离参数,并根据卫星发播的轨道、时间参数等信息求得卫星的实时位置,进而解算出自身的地理位置坐标和速度矢量。
卫星星文信息的解算我们大可不必深究,市面上有现成的集成模块可以实现卫星信号的解算输出,并且几乎所有的模块都遵循或至少兼容统一的串口通信协议--NMEA 0183。

     多数GPS模块的引脚主要为VCC、GND、TXD、RXD、PPS。其中TXD、RXD为串口通信接口,PPS为秒脉冲输出接口,用于同步授时。模块的串口输出如图所示(可用一个USB转TTL模块将GPS模块和电脑相连,再用串口助手或模块自带的配置软件查看GPS模块串口的输出)

     由此可见,GPS模块每秒各输出一次$GPGGA $GPGSA $GPGSV $GPGLL $GPRMC $GPVTG语句,其中最常用的语句为$GPRMC。它的基本格式如下:
$GPRMC,(1),(2),(3),(4),(5),(6),(7),(8),(9),(10),(11),(12)*hh(CR)(LF)
        (1) UTC时间,hhmmss(时分秒)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 纬度ddmm.mmmmm(度分)
        (4)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5) 经度dddmm.mmmmm(度分)
        (6)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7) 地面速率(000.0~999.9节)
        (8) 地面航向(000.0~359.9度,以真北方为参考基准)
        (9) UTC日期,ddmmyy(日月年)
        (10)磁偏角(000.0~180.0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1) 磁偏角方向,E(东)或W(西)
        (12) 模式指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可以通过GPS模块的配置软件让模块只输出这一条语句,也可以通过判断第四位的字符是不是"M"从这几条语句中筛选出$GPRMC语句。编程的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这样解码的效率较低,但不影响效果。可以在串口接收中断里定义一个5位的命令类型数组,在中断内就判断命令的类型,这样免去了每条命令都完全接收的麻烦。这里卫星解码过后的定位数据、时间数据可以直接用1602和12864显示。由于我的课设需求是要有一个基于LabView的上位机显示,所以还需要考虑串口被占用的问题。由于还有其他数据需要处理,加之用普通IO口模拟串口输出效率较低需要占用较多资源,所以暂定用三态门拓展串口。以后不定期再更新完善,欢迎各位交流指点。1602和12864显示的代码就添加在附件里了。

V1.0第一次编写
V1.1更改一些外部中断的BUG
V1.2加入UTC时间/日期和北京时间/日期的转换,包括闰年、日/月/年的进位计算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GPS.h"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bit Page = 0;
unsigned char xdata Display_GPGGA_Buffer[68];
unsigned char xdata Display_GPRMC_Buffer[68];
bit Flag_OV = 0;
bit Flag_Calc_GPGGA_OK = 0;
bit Flag_Calc_GPRMC_OK = 0;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0;
        LCD12864_Reset();                                                                //初始化液晶
        LCD12864_HAIZI_SET();                                                        //设置为普通模式

        Delay_ms(10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0);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0);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    欢迎使用    ");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8);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正在初始化GPS...");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8);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

        Uart_Init();

        while(1)
        {
                Scan_Key();
                if(Flag_GPS_OK == 1 && RX_Buffer[4] == 'G' && RX_Buffer[6] == ',' && RX_Buffer[13] == '.')                        //确定是否收到"GPGGA"这一帧数据
                {
                        for( i = 0; i < 68 ; i++)
                        {
                                Display_GPGGA_Buffer[i] = RX_Buffer[i];
                        }
                        Hour = (Display_GPGGA_Buffer[7]-0x30)*10+(Display_GPGGA_Buffer[8]-0x30)+8;                        //UTC时间转换到北京时间UTC+8
                                                                                                   //0X30为ASCII码转换为数字
                                if( Hour >= 24)                                //溢出
                        {
                                Hour %= 24;                                //获取当前Hour
                                Flag_OV = 1;                        //日期进位
                        }
                        else
                        {
                                Flag_OV = 0;
                        }

                        Min_High = Display_GPGGA_Buffer[9];
                        Min_Low = Display_GPGGA_Buffer[10];

                        Sec_High = Display_GPGGA_Buffer[11];
                        Sec_Low = Display_GPGGA_Buffer[12];

                        Flag_Calc_GPGGA_OK = 1;
                }

                if(Page == 0 && Flag_Calc_GPGGA_OK == 1)
                {
                        LED1 = ~LED1;
                        Flag_Calc_GPGGA_OK = 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                                //显示内容
                        LCD12864_Data_Write(Hour/10+0x30);
                        LCD12864_Data_Write(Hour%10+0x30);
                        LCD12864_write_word("时");

                        LCD12864_Data_Write(Min_High);
                        LCD12864_Data_Write(Min_Low);
                        LCD12864_write_word("分");

                        LCD12864_Data_Write(Sec_High);
                        LCD12864_Data_Write(Sec_Low);
                        LCD12864_write_word("秒");
                        LCD12864_write_word("★");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纬度:");                                //显示内容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28]);                        //N 或者 S
                        LCD12864_Data_Write(' ');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17]);                        //纬度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18]);                        //纬度
                        LCD12864_write_word("°");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19]);                        //纬度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20]);                        //纬度
                        LCD12864_write_word("' ");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8);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经度:");                                //显示内容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42]);                        //E 或者 W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30]);                        //经度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31]);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32]);
                        LCD12864_write_word("°");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33]);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34]);
                        LCD12864_write_word("' ");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8);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海拔:    ");                                //显示内容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54]);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55]);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56]);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GGA_Buffer[57]);
                        LCD12864_write_word("米");
                }

                if(Flag_GPS_OK == 1 && RX_Buffer[4] == 'M' && RX_Buffer[52] == ',' && RX_Buffer[59] == ',')                        //确定是否收到"GPRMC"这一帧数据
                {
                        for( i = 0; i < 68 ; i++)
                        {
                                Display_GPRMC_Buffer[i] = RX_Buffer[i];
                        }

                        Year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57];
                        Year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58];

                        Month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55];
                        Month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56];

                        Day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53];
                        Day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54];

                        if(Flag_OV == 1)                        //有进位
                        {
                                UTCDate2LocalDate();                        //UTC日期转换为北京时间
                        }

                        Flag_Calc_GPRMC_OK = 1;
                }

                if(Page == 1 && Flag_Calc_GPRMC_OK == 1)
                {
                        LED1 = ~LED1;
                        Flag_Calc_GPRMC_OK = 0;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20");
                        LCD12864_Data_Write(Year_High);
                        LCD12864_Data_Write(Year_Low);
                        LCD12864_write_word("年");

                        LCD12864_Data_Write(Month_High);
                        LCD12864_Data_Write(Month_Low);
                        LCD12864_write_word("月");

                        LCD12864_Data_Write(Day_High);
                        LCD12864_Data_Write(Day_Low);
                        LCD12864_write_word("日");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0);                        //设置指针
                        LCD12864_write_word("速度:  ");                                //显示内容

                        LCD12864_Data_Write(' ');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RMC_Buffer[46]);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RMC_Buffer[47]);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RMC_Buffer[48]);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RMC_Buffer[49]);
                        LCD12864_Data_Write(Display_GPRMC_Buffer[50]);

                        LCD12864_write_word("米");

                }
        }
}

//****************************************************
//UTC日期与当地日期转换
//****************************************************
void UTCDate2LocalDate(void)
{
        Day = (Day_High - 0x30) * 10 + (Day_Low-0x30) + 1;                //日  加一
        Month = (Month_High - 0x30) * 10 + (Month_Low - 0x30);
        Year = 2000 + (Year_High - 0x30) * 10 + (Year_Low - 0x30);

        MaxDay = GetMaxDay(Month,Year);                                //获取当月 天数 最大值
        if(Day > MaxDay)                //溢出
        {
                Day = 1;
                Month += 1;
                if(Month > 12)
                {
                        Year+=1;
                }
        }

        Day_High = Day/10 + 0x30;                                //转换日期值为ASCII
        Day_Low = Day%10 + 0x30;

        Month_High = Month/10 + 0x30;                        //转换月份值为ASCII
        Month_Low = Month%10 + 0x30;

        Year_High = Year%100/10 + 0x30;                        //转换年份值为ASCII
        Year_Low = Year%10 + 0x30;
}

//****************************************************
//获取当月日期最大值
//****************************************************
unsigned char GetMaxDay(unsigned char Month_Value,unsigned int Year_Value)
{
        unsigned char iDays;
        switch(Month_Value)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
                                iDays = 31;
                        }
                        break;
                case 2:
                        {
                                //2月份比较特殊,需要根据是不是闰年来判断当月是28天还29天
                                iDays = IsLeapYear(Year_Value)?29:28;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
                                iDays = 30;
                        }
                        break;
                default : break;
        }
        return(iDays);
}

//****************************************************
//闰年检测
//****************************************************
……………………

网友A(2020-03-16):
请问PPS是要接地吗?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是怎样连的?求解

网友C(2020-04-27):
引用 网友A:
请问PPS是要接地吗?

pps是gps的秒脉冲输出接口,用来校正本地晶振的误差的,如果授时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这个接口就用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是怎样连的?求解

gps模块的TXD接单片机的RXD,gps模块的RXD接单片机的TXD。GPS模块的供电可以接在单片机的开发板上也可以单独供电。主要就这四根线。

网友D:
师傅 几个问题问一下:1、如果不需要显示的话,程序删除那些?2、经纬度信息(其他不要)最后储存在哪里?怎样调用?先谢谢师傅了

网友E:
我在做这个lcd显示时总是出错。。就连光标都出不来。特意找资料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师傅 几个问题问一下:1、如果不需要显示的话,程序删除那些?2、经纬度信息(其他不要)最后储存在哪里? ...

1、需要删除lcd的初始化,读,写等子程序。2、这个程序是实时的,经纬度的数据,每秒都会刷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在做这个lcd显示时总是出错。。就连光标都出不来。特意找资料来看看

这个你要好好的查一查硬件电路有没有接错,lcd的各个端口有没有和程序里相对应

网友F(2021-05-23):
感谢楼主答疑解惑

网友G(2022-04-11):
谢谢楼主分享!
我在STC15单片机上使用了你的程序,刚开始一直没有反应,我以为程序还是有些小问题,后来过了几分钟突然发现它能够准确显示数据了!我便重新启动,然后也还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显示,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