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平时自己常用的单片机汇编指令表

楼主(2019-04-23):
分享平时自己常用的指令表
助记符
指令说明
字节数
周期数
(数据传递类指令)
MOV
A,Rn
寄存器传送到累加器
1
1
MOV
A,direct
直接地址传送到累加器
2
1
MOV
A,@Ri
累加器传送到外部RAM(8 地址)
1
1
MOV
A,#data
立即数传送到累加器
2
1
MOV
Rn,A
累加器传送到寄存器
1
1
MOV
Rn,direct
直接地址传送到寄存器
2
2
MOV
Rn,#data
累加器传送到直接地址
2
1
MOV
direct,Rn
寄存器传送到直接地址
2
1
MOV
direct,direct
直接地址传送到直接地址
3
2
MOV
direct,A
累加器传送到直接地址
2
1
MOV
direct,@Ri
间接RAM 传送到直接地址
2
2
MOV
direct,#data
立即数传送到直接地址
3
2
MOV
@Ri,A
直接地址传送到直接地址
1
2
MOV
@Ri,direct
直接地址传送到间接RAM
2
1
MOV
@Ri,#data
立即数传送到间接RAM
2
2
MOV
DPTR,#data16
16 位常数加载到数据指针
3
1
MOVC
A,@A+DPTR
代码字节传送到累加器
1
2
MOVC
A,@A+PC
代码字节传送到累加器
1
2
MOVX
A,@Ri
外部RAM(8 地址)传送到累加器
1
2
MOVX
A,@DPTR
外部RAM(16 地址)传送到累加器
1
2
MOVX
@Ri,A
累加器传送到外部RAM(8 地址)
1
2
MOVX
@DPTR,A
累加器传送到外部RAM(16 地址)
1
2
PUSH
direct
直接地址压入堆栈
2
2
POP
direct
直接地址弹出堆栈
2
2
XCH
A,Rn
寄存器和累加器交换
1
1
XCH
A, direct
直接地址和累加器交换
2
1
XCH
A, @Ri
间接RAM 和累加器交换
1
1
XCHD
A, @Ri
间接RAM 和累加器交换低4 位字节
1
1
(算术运算类指令)
INC
A
累加器加1
1
1
INC
Rn
寄存器加1
1
1
INC
direct
直接地址加1
2
1
INC
@Ri
间接RAM 加1
1
1
INC
DPTR
数据指针加1
1
2
DEC
A
累加器减1
1
1
DEC
Rn
寄存器减1
1
1
DEC
direct
直接地址减1
2
2
DEC
@Ri
间接RAM 减1
1
1
MUL
AB
累加器和B 寄存器相乘
1
4
DIV
AB
累加器除以B 寄存器
1
4
DA
A
累加器十进制调整
1
1
ADD
A,Rn
寄存器与累加器求和
1
1
ADD
A,direct
直接地址与累加器求和
2
1
ADD
A,@Ri
间接RAM 与累加器求和
1
1
ADD
A,#data
立即数与累加器求和
2
1
ADDC
A,Rn
寄存器与累加器求和(带进位)
1
1
ADDC
A,direct
直接地址与累加器求和(带进位)
2
1
ADDC
A,@Ri
间接RAM 与累加器求和(带进位)
1
1
ADDC
A,#data
立即数与累加器求和(带进位)
2
1
SUBB
A,Rn
累加器减去寄存器(带借位)
1
1
SUBB
A,direct
累加器减去直接地址(带借位)
2
1
SUBB
A,@Ri
累加器减去间接RAM(带借位)
1
1
SUBB
A,#data
累加器减去立即数(带借位)
2
1
(逻辑运算类指令)
ANL
A,Rn
寄存器“与”到累加器
1
1
ANL
A,direct
直接地址“与”到累加器
2
1
ANL
A,@Ri
间接RAM“与”到累加器
1
1
ANL
A,#data
立即数“与”到累加器
2
1
ANL
direct,A
累加器“与”到直接地址
2
1
ANL
direct, #data
立即数“与”到直接地址
3
2
ORL
A,Rn
寄存器“或”到累加器
1
2
ORL
A,direct
直接地址“或”到累加器
2
1
ORL
A,@Ri
间接RAM“或”到累加器
1
1
ORL
A,#data
立即数“或”到累加器
2
1
ORL
direct,A
累加器“或”到直接地址
2
1
ORL
direct, #data
立即数“或”到直接地址
3
1
XRL
A,Rn
寄存器“异或”到累加器
1
2
XRL
A,direct
直接地址“异或”到累加器
2
1
XRL
A,@Ri
间接RAM“异或”到累加器
1
1
XRL
A,#data
立即数“异或”到累加器
2
1
XRL
direct,A
累加器“异或”到直接地址
2
1
XRL
direct, #data
立即数“异或”到直接地址
3
1
CLR
A
累加器清零
1
2
CPL
A
累加器求反
1
1
RL
A
累加器循环左移
1
1
RLC
A
带进位累加器循环左移
1
1
RR
A
累加器循环右移
1
1
RRC
A
带进位累加器循环右移
1
1
SWAP
A
累加器高、低4 位交换
1
1
(控制转移类指令)

JMP
@A+DPTR
相对DPTR 的无条件间接转移
1
2
JZ
rel
累加器为0 则转移
2
2
JNZ
rel
累加器为1 则转移
2
2
CJNE
A,direct,rel
比较直接地址和累加器,不相等转移
3
2
CJNE
A,#data,rel
比较立即数和累加器,不相等转移
3
2
CJNE
Rn,#data,rel
比较寄存器和立即数,不相等转移
2
2
CJNE
@Ri,#data,rel
比较立即数和间接RAM,不相等转移
3
2
DJNZ
Rn,rel
寄存器减1,不为0 则转移
3
2
DJNZ
direct,rel
直接地址减1,不为0 则转移
3
2
NOP

空操作,用于短暂延时
1
1
ACALL
add11
绝对调用子程序
2
2
LCALL
add16
长调用子程序
3
2
RET

从子程序返回
1
2
RETI

从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
1
2
AJMP
add11
无条件绝对转移
2
2
LJMP
add16
无条件长转移
3
2
SJMP
rel
无条件相对转移
2
2
(布尔指令)

CLR
C
清进位位
1
1
CLR
bit
清直接寻址位
2
1
SETB
C
置位进位位
1
1
SETB
bit
置位直接寻址位
2
1
CPL
C
取反进位位
1
1
CPL
bit
取反直接寻址位
2
1
ANL
C,bit
直接寻址位“与”到进位位
2
2
ANL
C,/bit
直接寻址位的反码“与”到进位位
2
2
ORL
C,bit
直接寻址位“或”到进位位
2
2
ORL
C,/bit
直接寻址位的反码“或”到进位位
2
2
MOV
C,bit
直接寻址位传送到进位位
2
1
MOV
bit, C
进位位位传送到直接寻址
2
2
JC
rel
如果进位位为1 则转移
2
2
JNC
rel
如果进位位为0 则转移
2
2
JB
bit,rel
如果直接寻址位为1 则转移
3
2
JNB
bit,rel
如果直接寻址位为0 则转移
3
2
JBC
bit,rel
直接寻址位为1 则转移并清除该位
2
2

(伪指令)
ORG
指明程序的开始位置

DB
定义数据表

DW
定义16 位的地址表

EQU
给一个表达式或一个字符串起名

DATA
给一个8 位的内部RAM 起名

XDATA
给一个8 位的外部RAM 起名

BIT
给一个可位寻址的位单元起名

END
指出源程序到此为止

(指令中的符号标识)
Rn
工作寄存器R0-R7
Ri
工作寄存器R0 和R1
@Ri
间接寻址的8 位RAM 单元地址(00H-FFH)
#data8
8 位常数
#data16
16 位常数
addr16
16 位目标地址,能转移或调用到64KROM 的任何地方
addr11
11 位目标地址,在下条指令的2K 范围内转移或调用
Rel
8 位偏移量,用于SJMP 和所有条件转移指令,范围-128~+127
Bit
片内RAM 中的可寻址位和SFR 的可寻址位
Direct
直接地址,范围片内RAM 单元(00H-7FH)和80H-FFH
$
指本条指令的起始位置

网友A(2021-09-14):
这都全了,好吧

网友B:
直接用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