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ADC检测255次取平均值后依然跳变,代码如下

楼主(2019-04-23):
#include <iom88p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DRE 5
#define RXC 7

#define xtal 8
long adc_val,dis_val;

uchar e[4];

/*************************************/
void Delay_1ms(void)
{ uint i;
for(i=1;i<(uint)(xtal*143-2);i++);
}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0;
   while(i<n)
   {Delay_1ms();
    i++;
   }
}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1;
DDRB  = 0x01;
PORTC = 0x20;
DDRC  = 0x2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 0xE6;         //64分频
ADMUX =0x06;        //AREF,右对齐,ADC4
}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UCSR0C = 0x06;                //一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
UBRR0L = 0x33;         //波特率,9600
UBRR0H = 0x00;
UCSR0B = 0x18;                //中断使能
}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port_init();
adc_init();
uart0_init();
}

//========================
uint ADC_Convert(void)
{uint temp1,temp2;
temp1=(uint)ADCL;
temp2=(uint)ADCH;
temp2=(temp2<<8)+temp1;
return(temp2);
}

//========================
uint conv(uint i)
{
long x;
uint y;
x=((249*61*(long)i)/1024);
y=(uint)x;
return y;
}

/**************************************/
void uart0_send(unsigned char i)
{
while(!(UCSR0A&(1<<UDRE0)));
UDR0=i;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uchar i;
   adc_val=ADC_Convert();                //取ADC值
   for(i=0;i<255;i++)
   {
           dis_val+=conv(adc_val);                //转换后求和
   }
        dis_val=(dis_val/255);                //求平均值
        Delay_nms(10);
           e[0]=dis_val/10000;
           e[1]=(dis_val/1000)%10;
           e[2]=(dis_val/100)%10;
           e[3]=(dis_val/10)%10;
           uart0_send(e[0]+0x30);
           uart0_send(e[1]+0x30);
           uart0_send('.');
           uart0_send(e[2]+0x30);
           uart0_send(e[3]+0x30);
           uart0_send('V');
           uart0_send(0x0d);
           uart0_send(0x0a);
           Delay_nms(1000);
  }
}

楼主:
获取ADC之后通过串口发送给主机

楼主:
12.44V
12.43V
12.43V
12.44V
12.43V
12.44V
12.44V
12.44V
12.43V
12.44V
12.44V
12.44V
接收到的值,实际值万用表测量为12.42

网友A(2020-02-27):
dis_val=(dis_val/255);  取整时,即使相差1,也可以导致12.44 和12.43之间,例如:1020/255=4,1019/255=3.虽然取的255次之和,这种机会还是有的. 万用表测得有差别,很正常,0.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