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客车空调分区控制系统程序+仿真设计 LM35温感+LM358+PCF8591+电机

楼主:
LCD1602屏幕显示的51单片机客车空调分区控制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LM35温度传感器经过LM358+PCF8591 AD转换后送给单片机处理

L298驱动3个电机动作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602.h"
#include"iic.h"
#include"pwm.h"
#include"pwm1.h"
#include"pwm2.h"
/*******************数组定义********************/
uchar tab1[] = {"T1:     T2:    "}; //3 12
uchar tab2[] = {"T3:    "}; //3
/*******************端口定义********************/

/*******************变量定义********************/
double dianya1 = 0; //电压1
double dianya2 = 0; //电压2
double dianya3 = 0; //电压2
/*******************主函数********************/
void main()
{
   chushihua(); //液晶初始化
   iic_init(); //IIC初始化
   write_string(1,0,tab1);
   write_string(2,0,tab2);
   init_t0();
   init_t1();
   init_t2();
   while(1)
   {
                     /*电压采集*/
                  dianya1=read_add(0x90,0x40)*5.0/255*10/3/0.01; //计算电压,进而计算温度
                  dianya1=read_add(0x90,0x40)*5.0/255*10/3/0.01; //计算电压,进而计算温度
                  dianya2=read_add(0x90,0x41)*5.0/255*10/3/0.01; //计算电压,进而计算温度
                  dianya2=read_add(0x90,0x41)*5.0/255*10/3/0.01; //计算电压,进而计算温度
                  dianya3=read_add(0x90,0x42)*5.0/255*10/3/0.01; //计算电压,进而计算温度
                  dianya3=read_add(0x90,0x42)*5.0/255*10/3/0.01; //计算电压,进而计算温度
                  write_num31(1,3,dianya1); //显示温度1
                  write_num31(1,12,dianya2); //显示温度2
                  write_num31(2,3,dianya3); //显示温度3
                  /*温度1控制*/
                  if(dianya1/10<18)
                  {pwm(0);}
                  else if(dianya1/10>=18 && dianya1/10<=22)
                  {pwm(50);}
                  else
                  {pwm(100);}
                  /*温度2控制*/
                  if(dianya2/10<22)
                  {pwm1(0);}
                  else if(dianya2/10>=22 && dianya2/10<=25)
                  {pwm1(50);}
                  else
                  {pwm1(100);}
                  /*温度3控制*/
                  if(dianya3/10<22)
                  {pwm2(0);}
                  else if(dianya3/10>=20 && dianya3/10<=23)
                  {pwm2(50);}
                  else
                  {pwm2(100);}
   }
}

网友A(2019-11-26):
你好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实物用的lcd是什么型号

网友B(2020-04-10):
引用 网友A:
你好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实物用的lcd是什么型号

LCD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