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做三相不平衡自动调节装置?求思路

楼主(2019-04-23):
据说原理这样的:
电流采样器采集配电网三相电流,通过模/数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经接口电路送至单片机进行比较,发出指令,输出放大后启动开关控制电路,将大电流相中一部分负载切换到小电流相,使三相电流不平衡度满足要求,实现三相相对平衡。
不用太复杂,用开发板能完成的那种,接几个小负载,看看能不能自动换相达到三相平衡的目的就行,led灯或者液晶屏显示各相的使用情况。

另:因为要做成品,单片机开发板要有三路ad通道,某宝上参数都没有关于ad的,那要怎么看啊

网友A:
你好!1、这个系统的总体开发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2、如果是作为产品开发,首先要考虑安全因素
3、应用环境,三相的总功率大概是多少?
4、具体方案可以继续探讨(看我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1、这个系统的总体开发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2、如果是作为产品开发,首先要考虑安全因素

加了,不用太复杂,接几个小负载看看能不能自动换相达到平衡的目的就行。用led灯或者液晶屏显示各个相的使用情况,表现出来。

楼主:
不用太复杂,用开发板能完成的那种,接几个小负载,看看能不能自动换相达到三相平衡的目的就行,led灯或者液晶屏显示各相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