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m32实现PID恒流源控制的源程序

楼主(2019-04-23):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1. /* Includes 包含库函数操作的文件---------------------------------------------------*/
  2. #include "main.h"

/*Include SYSTEM 包含操作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WM.h"

/*Include linye 包含用户linye的文件-----------*/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exit.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h"
#include "Adjust.h"

  14.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8 Counter_1mS;
u8 Counter_100mS;

u8 Flag_1mS;
u8 Flag_100mS;
u8 Flag_1S;

float Current_set=0.1,Pv;  //设定的电流值(范围是0.1-0.8A 步进0.05A),Pv是PID返回值
u16 U_Set_adcvalue;          //设定的电流值转化成ADC值
u16 CCR1_Val;                 //        PWM的设定值
u16 ADCConvertedValue;        //ADC返回的值
u8 PIDStart=1;  //PID调节使能标识
u8 x=0,y=0;
u16 ADCConvertedValue_100[100];
u32 ADCConvertedValue_ave;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时钟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串口中断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配置串口 在本文件中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Initialize the LCD */
  STM3210E_LCD_Init();

  /*以下是配置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文件--------------*/
  led_init();
  //key_init();
  delay_init(72);
  Exit_Init();

  Timer2_Init(10,7200);

  DMA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White);
  LCD_SetBackColor(White);
  LCD_SetTextColor(Blue);
  LCD_DisplayHZLine(Line0,5,"PID恒流源控制系统");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1,0,"ADCConvertedValue:");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0,"Current_set:");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22,"A");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3,0,"U_Set_adcvalue:");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0,"CCR1_Val:");

  while (1)
  {
    U_Set_adcvalue=Current_set*3474.55;        //=(Current_set*2.94*4095)/0.8*3.3

        if(Flag_100mS==1)
        {
                LCD_DisplayU16Line(Line1,18,(u16)ADCConvertedValue_ave,0);
                LCD_DisplayU16Line(Line1,24,(u16)((ADCConvertedValue_ave*330)/4095),2);
                LCD_DisplayU16Line(Line2,18,(u16)(Current_set*100),2);
                LCD_DisplayU16Line(Line3,18,U_Set_adcvalue,0);
                LCD_DisplayU16Line(Line3,24,(U_Set_adcvalue*33)/4095,1);
                LCD_DisplayU16Line(Line4,18,CCR1_Val,0);

                LCD_DisplayU16Line(Line7,18,ADCConvertedValue,0);
                if(PIDStart==1)
                {
                        if(U_Set_adcvalue-(u16)ADCConvertedValue_ave>=15||U_Set_adcvalue-(u16)ADCConvertedValue_ave<=-15)
                        {
                                Pv=Vol(U_Set_adcvalue,(u16)ADCConvertedValue_ave);
                                CCR1_Val=CCR1_Val+Pv/0.34;                      //0.68=4095/3000*2

                                if(CCR1_Val>=11999)
                                CCR1_Val=11999;
                                else if(CCR1_Val<=1)
                                CCR1_Val=1;

                                TIM3->CCR1=CCR1_Val;
                        }
                }

                Flag_100mS=0;

        }
        if(Flag_1mS==1)
        {

                ADCConvertedValue_100[x]=ADCConvertedValue;
                x=x+1;
                if(x==100)
                {
                  x=0;
                  for(y=0;y<100;y++)
                      ADCConvertedValue_ave+=ADCConvertedValue_100[y];
                  ADCConvertedValue_ave=ADCConvertedValue_ave/101;

                }
                Flag_1mS=0;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Enable GPIOx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G.08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01 (ADC Channel9)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1 and 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SysTick_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a SysTick Base time to 10 m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Configure HCLK cloc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00 Hz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SetReload(720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
        函数名:USART1_Configuration
        输  入:
        输  出:
        功能说明:
        初始化串口硬件设备,启用中断
        配置步骤:
        (1)打开GPIO和USART1的时钟
        (2)设置USART1两个管脚GPIO模式
        (3)配置USART1数据格式、波特率等参数
        (4)使能USART1接收中断功能
        (5)最后使能USART1功能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第1步:打开GPIO和USART部件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第2步: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第3步: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由于CPU复位后,GPIO缺省都是浮空输入模式,因此下面这个步骤不是必须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加上便于阅读,并且防止其它地方修改了这个口线的设置参数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第3步已经做了,因此这步可以不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第4步:配置USART1参数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则产生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第5步:使能 USART1, 配置完毕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如下语句解决第1个字节无法正确发送出去的问题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清标志
}

/*******************************************************************/
/*                                                                 */
/* STM32向串口1发送1字节                                           */
/*                                                                 */
/*                                                                 */
/*******************************************************************/
void Uart1_PutChar(u8 ch)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time base 10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u32 nCount)
{
  TimingDelay = nCount;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TimingDelay != 0)
  {
  }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
* Function Name  : Decrement_TimingDelay
* Description    :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variab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TimingDelay
* Return         : None
*******************************************************************************/
void Decrement_TimingDelay(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9 PB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
    TIM3 Configuration: generate 4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3CLK = 36 MHz, Prescaler = 0x0, TIM3 counter clock = 36 MHz
    TIM3 ARR Register = 999 => TIM3 Frequency = TIM3 counter clock/(ARR + 1)
    TIM3 Frequency = 36 KHz.
……………………

利用stm32实现PID

网友A(2019-05-31):
很好,帮助很大

网友B(2021-12-28):
补全电路原理图,源码了吗

网友C(2023-03-01):
楼主您好,求助电路原理图,给红牛,抠扣,贰叁玖叁,八柒捌六,伍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