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柱的单片机驱动程序(所有LED排列在一条直线上)

楼主(2019-04-23):
光柱的显示原理其实和LED点阵差不多,只不过是把所有LED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一条光柱,驱动时按段、按线扫描点亮即可。

本程序使用的硬件见http://www.51hei.com/bbs/dpj-156818-1.html

/* 104线光柱的显示

硬件型号:UQK-H101型显示仪表。

P2为8条线的开关,P0低4位为13段的开关。
*/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R0 1000                //数码管刷新率50Hz
#define MAX_CNT 1000        //累计1秒的最大计数值
#define TIMER0_HIGH (65536 - TIMER0)/256
#define TIMER0_LOW (65536 - TIMER0)%256

uchar bdata led;                        // 低4位为LED显示状态(定时器开关状态)
code uchar disp_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code uchar disp_row[]={0xfc,0xfd,0xfb,0xfa,0xf9,0xf6,0xf8,0xf5,0xf4,0xf3,0xf2,0xf1,0xf0};
uchar disp_buf[4];                // bit7: 不显示; bit4: 闪烁; bit3~0: 0~9,a,B,c,d,E,F
uint tm_cnt;                                        // 累计1秒的计数
uchar disp_bar;                                // 0~100

intr_t0() interrupt 1
{
        uchar i, j, ch;

        tm_cnt++;
        TL0+=TIMER0_LOW;
        TH0=TIMER0_HIGH+(uchar)CY;
        if(tm_cnt>=MAX_CNT)
                tm_cnt=0;

        // LED、数码管、光柱的显示
        i=tm_cnt%20;
        if(i==4)
        {
                P0=0xff;
                P2=~led|0xf0;
                P0=0xfe;                        //打开阳极
        }
        else if(i<4)
        {
                ch=disp_buf[i];
                if(ch&0x80 || ch&0x10 && tm_cnt>=MAX_CNT/2)
                                P0=0xff;
                else
                {
                        if(i==0 && tm_cnt<MAX_CNT/2)
                                j=0x7f;                                //显示小数点
                        else
                                j=0xff;
                        P0=0xff;
                        P2=disp_seg[ch&0x0f]&j;
                        P0=~(1<<i+4);
                }
        }
        else
        {
                i-=5;
                if(i<13)
                {
                        if(disp_bar==0)
                                j=14;                                                                //不显示
                        else
                                j=(disp_bar-1)/8;                //要显示的段(0~j)
                        ch=0xff;
                        if(i<j && j<13)
                                ch=0;
                        else if(i==j)
                        {
                                j=(disp_bar-1)%8;
                                do
                                        ch>>=1;
                                while(j--!=0);
                        }
                        P0=0xff;
                        P2=ch;
                        P0=disp_row[i];
                }
        }
}

sbit SCLK=P1^1;        //I/O时钟
sbit CS=P1^0;                //片选
sbit SDO=P1^2;        //数据线

uchar TLC549_ADC(void)
{
        uchar i, dat=0;
        SCLK=0;
        CS=0;
        for(i=0;i<8;i++)
        {
                SCLK=1;                        // 上升沿读数据
                dat<<=1;
                dat|=SDO;
                SCLK=0;
        }
        CS=1;
        return(dat);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ii;

        TMOD=0x01;
        TH0=TIMER0_HIGH;
        TL0=TIMER0_LOW;
        PT0=1;
        ET0=1;
        EA=1;
        TR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