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修改时间的按键没有作用?哪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楼主:
修改时间的按键没有作用 哪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play1();
void play2();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sbit key4=P3^6;
sbit key5=P2^4;

sbit LED=P1^4;
sbit LED1=P1^3;
sbit Beef=P2^0;

uchar sec;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flag1=0;
unsigned char num,count,key4num,key5num;

unsigned char shi=21,fen=55,miao=0;

uchar code tone1[]={
115,115,102,115,86,91,115,115,102,115,77,86,
115,115,57,68,86,91,102,61,61,68,86,77,86,0};

uchar code beat1[]={
3,1,4,4,4,8,3,1,4,4,4,8,
3,1,4,4,4,4,4,3,1,4,4,4,8,0
};

uchar code tone2[]={
77,91,77,57,68,57,77,77,115,102,91,102,115,102,
77,91,11,57,61,68,57,77,77,102,91,86,121,115,0};

uchar code beat2[]={
2,1,1,4,2,2,4,2,1,1,2,1,1,8,
2,1,1,2,2,2,2,4,2,1,1,2,2,8,0
};

void play1()
{
uint i=0,j,k;
while(beat1[i]!=0||tone1[i]!=0)
{
for(j=0;j<beat1[i]*50;j++)
{
   Beef=~Beef;
   for(k=0;k<tone1[i];k++);
}
     Delay_1ms();
         i++;
}
}

        void play2()
{
uint i=0,j,k;
while(beat2[i]!=0||tone2[i]!=0)
{
for(j=0;j<beat2[i]*50;j++)
{
   Beef=~Beef;
   for(k=0;k<tone2[i];k++);
}
     Delay_1ms();
         i++;
}
}

void display_temp();

void delay(uint n)
{
    uchar  a,b,c,d;
for(d=n;d>0;d--)
    for(c=1;c>0;c--)
        for(b=222;b>0;b--)
            for(a=12;a>0;a--);
}

void display_time()
{
           LCD1602_num(2,7,BCD_hex(TIME[0]) );//秒
        LCD1602_char(2,6,':');
        LCD1602_num(2,4,BCD_hex(TIME[1])); //分
        LCD1602_char(2,3,':');
        LCD1602_num(2,1,BCD_hex(TIME[2])); //时

        LCD1602_num(1,7,BCD_hex(TIME[3]) );//日
        LCD1602_char(1,6,'/');
        LCD1602_num(1,4,BCD_hex(TIME[4])); //月
        LCD1602_char(1,3,'/');
        LCD1602_num(1,1,BCD_hex(TIME[6])); //年
    LCD1602_num(1,12,BCD_hex(TIME[5]-1));//周
}
void display_temp(unsigned int dat)
{
           LCD1602_string(1,10,"W:");
        LCD1602_char(1,15,'0'+sec/10%10);
        LCD1602_char(1,16,'0'+sec%10);
        LCD1602_char(2,10,dat/100%10+'0');
        LCD1602_char(2,11,dat/10%10+'0');
        LCD1602_char(2,12,'.');
        LCD1602_char(2,13,dat%10+'0');
        LCD1602_char(2,14,'C');
}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高8位=60
TL0=(65536-50000)%256; //低8位
TR0=1; //开定时器0
ET0=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display_nz()
{
          LCD1602_num(2,7,miao);//秒
        LCD1602_char(2,6,':');
        LCD1602_num(2,4,fen); //分
        LCD1602_char(2,3,':');
        LCD1602_num(2,1,shi); //时
}

void main(void)
{
        LCD1602_init();   //初始化
//        Ds1302InitTime();
        Init_DS18B20();//初始化ds1820
        Ds1302ReadTime();
        Readtemp();
         sec=60;

        while(1)
        {
                             if(BCD_hex(TIME[1])==fen&&BCD_hex(TIME[2])==shi)
                {
                  LED1=0;
                  Beef=0;

                }
                else
                {
                LED1=1;
                Beef=1;
                }
                if(Temp>260&&Temp<300)
                {
                  LED=0;

                }
                else
                {
                LED=1;
                }

if(key5==0)
    {
     Delay_1ms();
        if(key5==0)
        {
          key5num++;
        if(key5num>=4)
        {
        key5num=0;
        }
        }
        }

        if(key5num==1)
        {
        delay(100) ;
           sec--;
        }
        if(key5num==2)
        {
         delay(30);
    play1();
        delay(3000);
        }
        if(key5num==3)
        {
         delay(30);
    play2();
        delay(3000);
        }

                if(flag==0)          //不修改时间就读取时间显示时间
                {
                        Ds1302ReadTime(); ;          //读取时间
                        display_time();         //显示时间
                }
                else         //修改时间
                {
                        if(key2==0)
                        {
                           Delay_1ms();
                           if(key2==0 )
                           {
                                fen++;
                                if(fen==60)
                                 fen=0;

                           }
                        }
                        if(key3==0)
                        {
                           Delay_1ms();
                           if(key3==0)
                           {
                                 fen--;
                                 if(fen==-1)
                                 fen=59;

                           }
                        }
//                   display_time();
                   display_nz();                   //显示修改当前时间
                }

                Temp=Readtemp();//读取温度
                display_temp(Temp);        //显示温度

if(key4==0)
    {
     Delay_1ms();
        if(key4==0)
        {
          key4num++;
        if(key4num>=6)
        {
        key4num=0;
        }
        }
        }

        if(key4num==1)
        {
         Delay_1ms();
                if(key2==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1]);
                 TMP++;
                 hex_BCD(TIME[1]);
        }
                if(key3==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1]);
                 TMP--;
                 hex_BCD(TIME[1]);
        }
        }

        if(key4num==2)
        {
         Delay_1ms();
                if(key2==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2]);
                   TMP++;
                 hex_BCD(TIME[2]);
        }
                if(key3==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2]);
                 TMP--;
                 hex_BCD(TIME[2]);
        }
        }

                if(key4num==3)
        {
         Delay_1ms();
                if(key2==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3]);
                 TMP++;
                 hex_BCD(TIME[3]);
        }
                if(key3==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3]);
                 TMP--;
                 hex_BCD(TIME[3]);
        }
        }

                if(key4num==4)
        {
         Delay_1ms();
                if(key2==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4]);
                 TMP++;
                 hex_BCD(TIME[4]);
        }
                if(key3==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4]);
                 TMP--;
                 hex_BCD(TIME[4]);
        }
        }

                if(key4num==5)
        {
         Delay_1ms();
                if(key2==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6]);
                 TMP++;
                 hex_BCD(TIME[6]);
        }
                if(key3==0)
        {
                 Delay_1ms();
               TMP=BCD_hex(TIME[6]);
                 TMP--;
                 hex_BCD(TIME[6]);
        }
        }
            }

                if(key1==0)                        //++1s
                {
                  Delay_1ms();
                           if(key1==0)
                        {
                                flag=!flag;
                                Ds1302InitTime();
                        }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if(key4==0)                        //++1s
                {
                  Delay_1ms();
                           if(key4==0)
                        {
                                flag1=!flag1;
                        }
                }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网友A(2019-04-23):
按键与 GND  没有节点

网友B:
你得先测量IO电压,送开按键是否高(是否需要上拉),按下按键是否低(接地是否可靠),在检查寄存器与IO口是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