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交通灯控制器,P0口接数码管段码,有一个口始终高阻态

楼主(2019-04-23):
单片机P0口接段码,数码管有两个管不亮,测试P0口发现有一个脚,输出高阻态

网友A:
对于这种板子天晓得哪里出错,只能靠楼主自查

网友B:
高阻态,还是高状态,始终是高状态,考虑和电源短路

网友C:
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数码管不亮的那一段有没有坏,然后检查有没有虚焊之类的,板子没问题的话是不是程序里数码管显示字符的十六进制数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板子天晓得哪里出错,只能靠楼主自查

谢谢
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