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单片机U-EC6无法下载程序是什么原因,芯片是好的

楼主(2019-04-23):
没有焊接元器件的时候 单片机是可以下载程序的 但是元器件 焊接完成以后就无法下载程序了 提示无法使用指定的适配器建立通信 请确认当前的适配器选择和电缆连接 线是没有连错的 单片机烧坏也不太可能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单片机是C8051F040 用的U-EC6的下载器  只有单片机的时候 我们下载过一次 是可以下载的 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网友A:
仔细量一下和下载插头连得线通不通,芯片的几个供电脚是否正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量一下和下载插头连得线通不通,芯片的几个供电脚是否正常供电。

都是没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