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可燃气体报警传感器设计

楼主(2019-04-23):
本人上周才完成了单片机的可燃气体报警传感器。
用了一周时间才算完成。附件中包含了源码程序以及PCB电路设计。
皆为原创作品 请大家多多指导。
/*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AD寄存器定义*/
sfr ADC_CONTR=0xBC;
sfr ADC_DATA=0xBD;
sfr ADC_LOW2=0xBE;
sfr P1_ADC_EN=0x9D;
sfr P4=0xC0;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HH 0x00
#define ADC_SPEEDH 0x20
#define ADC_SPEEDL 0x40
#define ADC_SPEEDLL 0x6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ad_value,NH4_value;
float AN_value;
/***********位操作端口定义**************/
sbit set_key=P1^4;          //“设置”键 K1
sbit add_key=P1^5;           //“加”键 K2
sbit cut_key=P1^7;           //  “减”键 K3
sbit speak=P3^7;          //   蜂鸣器
sbit JK=P3^6;                 //           继电器
sbit qian_wei=P1^0;
sbit bai_wei=P1^1;
sbit shi_wei=P1^2;
sbit ge_wei=P1^3;
uchar y_data[4];   //储存烟雾的数据
int set_data=50;   //报警初始值的设定
uchar temp[4]={0,0,0,0};
uchar bi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flog4;
void delay_1ms(uchar i)
{
          uint x,y;
        for(x=i;x>0;x--)
                for(y=124;y>0;y--);
}

void display()
{
        qian_wei=0;
        bai_wei=1;
        shi_wei=1;
        ge_wei=1;
        P2=bianma[y_data[0]];
        delay_1ms(5);
        qian_wei=1;
        bai_wei=0;
        shi_wei=1;
        ge_wei=1;
        P2=bianma[y_data[1]];
        delay_1ms(5);
        P2=0xff;
        qian_wei=1;
        bai_wei=1;
        shi_wei=0;
        ge_wei=1;
        P2=bianma[y_data[2]];
        delay_1ms(5);
        P2=0xff;
        qian_wei=1;
        bai_wei=1;
        shi_wei=1;
        ge_wei=0;
        P2=bianma[y_data[3]];
        delay_1ms(5);
        P2=0xff;
}
void display2()
{
        temp[0]=set_data/1000;
        temp[1]=(set_data%1000)/100;
        temp[2]=(set_data%100)/10;
        temp[3]=set_data%10;
        qian_wei=0;
        bai_wei=1;
        shi_wei=1;
        ge_wei=1;
        P2=bianma[temp[0]];
        delay_1ms(5);
        P2=0xff;
        qian_wei=1;
        bai_wei=0;
        shi_wei=1;
        ge_wei=1;
        P2=bianma[temp[1]];
        delay_1ms(5);
        P2=0xff;
        qian_wei=1;
        bai_wei=1 ;
        shi_wei=0;
        ge_wei=1;
        P2=bianma[temp[2]];
        delay_1ms(5);
        P2=0xff;
        qian_wei=1;
        bai_wei=1;
        shi_wei=1;
        ge_wei=0;
        P2=bianma[temp[3]];
        delay_1ms(5);
        P2=0xff;
}

/********** 模数转换初始换函数******************/
void init_ADC()
{
        P1_ADC_EN=0x40;
        ADC_DATA=0;
        ADC_LOW2=0;
        ADC_CONTR=ADC_SPEEDLL|ADC_POWER;
        delay_1ms(20);
}
/********** 模数转换函数******************/
uint  ADC(uchar num)  //参数num用于指定是哪个模拟量转换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num|ADC_START;
        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ADC_FLAG;
        ad_value=ADC_DATA*4+ADC_LOW2;    //转换的结果是十位的 高八位放在ADC_DATA中 低两位放在ADC_LOW2
        return ad_value;                                 //        将转换后的数字量返回
}
/********** 模数转换后数据处理函数******************/
void pos_AD()
{
        AN_value=ADC(6); //          装换氨气的浓度 把转换后的数字量结果赋给AN_value
        delay_1ms(5);
//        /***对转换后的数字量进行矫正***/
        if(AN_value>900)
        {
                AN_value=900;
        }
        NH4_value=(900-AN_value)*0.9765625;
        y_data[0]=NH4_value/1000;                   //将气体浓度值的个位 十位 百位 千位 分开  用于显示
        y_data[1]=(NH4_value%1000)/100;
        y_data[2]=(NH4_value%100)/10;
        y_data[3]=NH4_value%10;
}
/********** 报警处理函数******************/
void baojing()
{
          if(set_data<NH4_value) //判断是否有报警 如果有就进入函数
          {
                        speak=0;
                        JK=0;
          }
          else                   //没有报警情况的出现
          {
                 speak=1;
                 JK=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ADC();           //模数转换初始化
        speak=1;
        JK=1;
        while(1)
        {
                if(set_key==0)
         {
                 delay_1ms(5);
                if(set_key==0)
                {
                        flog4=!flog4;
                        while(set_key==0);
                }
        }
        if(flog4==1)
        {
                 if(add_key==0)
                        {
                         delay_1ms(5);
                         if(add_key==0)
                         {
                                 set_data=set_data+1;
                                while(add_key==0);
                                if(set_data>5000)
                                        {
                                                set_data=5000;
                                        }
                         }
                        }
                        if(cut_key==0)
                        {
                         delay_1ms(5);
                         if(cut_key==0)
                         {
                                 set_data=set_data-1;
                                while(cut_key==0);
                                if(set_data<=0)
                                {
                                        set_data=0;
                                }
                         }
                        }
                          display2();
                  }
                else
                {
                    pos_AD();
                        display();
                        baojing();
                }
                }

}

原理图

源码

网友A:
学习了啊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