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us中添加芯片HX711芯片

楼主(2019-04-23):
想请教一下怎么在Proteus中添加HX711芯片(Proteus中没有这个芯片),自己封装还是导入元器件库?有没有大神提供一下详细的步骤,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2019-05-24):
我也想问,我自己画了,也封装好了,但是就是仿真的时候用不了

网友C:
这个好像要用单片机来模拟HX711的功能。这里有个库,找找看里面有没有吧。。

网友D:
上面贴发的附件(Simulacion-HX711.x49997.zip)还设有密码,不能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要用单片机来模拟HX711的功能。这里有个库,找找看里面有没有吧。。

请问压缩包解压码是?

网友F(2019-07-08):
要什么密码?网上有现成的仿真!搜HX711就可以了!

网友G(2019-10-14):
引用 网友F:
要什么密码?网上有现成的仿真!搜HX711就可以了!

能加你联系方式吗

网友H(2020-03-04):
压缩包密码:ELECTRONICA_PCM

网友I:
proteus 8.7以上的版本有hx711

网友J(2020-04-20):
哪里有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