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避障掉头程序每次都是执行两次,求大神解疑

楼主(2019-04-23):
这个掉头是在超声波模块检测到障碍物距离在20----30厘米时,标志位置1,之后在执行程序里将标志位置0,但是每次都是掉头两次,本来掉一次头就能转180度了,但是两次掉头就变成还是面向障碍物。

读取距离标志:Read_Flag_ultra_Avg,速度PID计算也在这里。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掉头的程序: if(Stop_Turn_Flag==1),在Stop_Turn_Flag=1时,每次都是执行两次,这是为什么啊?

s16 Read_Flag_ultra_Avg=0,Stop_Flag=0;
void TIM7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7,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7, TIM_IT_Update  );
      tim_motor_flag=1;
      Cnt++;
      Read_Flag_ultra_Avg++;
      if(Cnt>=5)
      {
        Cnt=0;
        Read_Flag_ultra_Avg=1;
      }
      LeftWheelSpeed=  Motor_GetLeftEncResult();
      LeftPIDResult = PID_LocPIDCalc(&PID_LeftWheel,(float)Left_Desired_Speed,(float)LeftWheelSpeed,1);
      LeftPWMOut = LeftPIDResult;
      LeftPWMOut = LeftPWMOut/5;
      Motor_SetLeftPWM(LeftPWMOut);

      RightWheelSpeed=Motor_GetRightEncResult();
      RightPIDResult = PID_LocPIDCalc(&PID_RightWheel,(float)Right_Desired_Speed,(float)RightWheelSpeed,1);
      RightPWMOut = RightPIDResult;
      RightPWMOut = RightPWMOut/5;
      Motor_SetRightPWM(RightPWMOut);
}
}

  29. 主程序判断障碍物距离20cm-----30cm就将Stop_Turn_Flag置1

       if (Read_Flag_ultra_Avg==1)
        {
            Read_Flag_ultra_Avg=0;
            ultra_Avg=ultrasonic_d();
//          printf("ultra_Avg=%.2f\r\n",ultra_Avg
            if(ultra_Avg>=20&&ultra_Avg<=30)
              {
//               printf("ultra_Avg_COM=%.2f\r\n",ultra_Avg);
                 Stop_Flag=1;
                 Go_Flag=0;
                 Stop_Turn_Flag=1;
              }
            if (ultra_Avg<=20||ultra_Avg>=30)
              {
                 Stop_Flag=0;
                 Go_Flag=1;
                 Stop_Turn_Flag=0;
              }
        }

子程序,如果 if(Stop_Turn_Flag==1)则掉头,否则就执行继续前行程序

if(Stop_Turn_Flag==1)
          {
//             Stop_Turn_Flag=0;
             Right_Desired_Speed=0;
             Left_Desired_Speed=0;
             delay_ms(999);
             delay_ms(999);
//           delay_ms(999

             Right_Desired_Speed=400;
             Left_Desired_Speed=-400;
             LED4 =!LED4;
             delay_ms(599);

             Go_Flag=1;
             Stop_Turn_Flag=0;
//           printf("Stop_Turn_Flag=%d\r\n",Stop_Turn_Flag);
//           printf("Go_Flag=%d\r\n",Go_Flag
             Read_Flag_ultra_Avg=1;
          }
     if(Go_Flag==1)
      {
          Stop_Flag=0;
          Go_Flag=0;
          Stop_Turn_Flag=0;
          {
            Actual_N = Extracting_BlackLIne() ;
            Error_N = Actual_N - 58 ;
            if(Error_N < -4)
              {
                 Left_Desired_Speed =  300+ Error_N*1;
                 Right_Desired_Speed =  300- Error_N*1;
                 if(Right_Desired_Speed > 600) Right_Desired_Speed = 600 ;
                 if(Left_Desired_Speed < 0) Left_Desired_Speed = 0 ;
              }
         if(Error_N > 4)
           {
              Left_Desired_Speed = 300 + Error_N*1;
              Right_Desired_Speed = 300 - Error_N*1;
              if(Left_Desired_Speed > 600) Left_Desired_Speed = 600 ;
              if(Right_Desired_Speed < 0) Right_Desired_Speed = 0 ;
           }
         else
           {
              Left_Desired_Speed = 300;
              Right_Desired_Speed = 300;
           }

          }

网友A:
超声波,用引脚中断去写,但是这个的准确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用引脚中断去写,但是这个的准确性不高。。

请问下是中断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是中断的问题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试下用中断。我感觉有可能和超声波模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