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磨损报警器程序和pcb,ECAS翘板开关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4-23):
汽车磨损报警器程序和pcb,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
**
**---------------文件信息-------------------------------------------------------------------------------
** 文 件 名: main.c
** 版    本: V1.0
** 描    述: 系统功能处理
** 工    程; ECAS翘板开关程序
***/
#include <hidef.h> /* for EnableInterrupts macro */
#include "derivative.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
#include "config.h"
uint8  AutoCheck_Num;
uint16 AutoCheck_Time;
byte ad_flag;
/******************************************************************************
功    能:void Key_Init(void)
描    述:所有IO口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    回:无
修 改 人:
修改日期:
******************************************************************************/
void Key_Init(void)
{

  PTADD = 0x0f; //端口方向:1.输出/0.输入
  PTAPE = 0x0f; //内部上拉:1.上拉/0:不上拉
  PTASE = 0x00; //输出斜率抑制(减少EMC)
  PTADS = 0x0F; //大电流输出

  PTBDD = 0x0F; //端口方向:1.输出/0.输入
  PTBPE = 0x0F; //内部上拉:1.上拉/0:不上拉
  PTBSE = 0x00; //输出斜率抑制(减少EMC)
  PTBDS = 0x0F; //大电流输出

  PTCDD = 0x00; //端口方向:1.输出/0.输入
  PTCPE = 0xFF; //内部上拉:1.上拉/0:不上拉
  PTCSE = 0x00; //输出斜率抑制(减少EMC)
  PTCDS = 0x00; //大电流输出
}

/******************************************************************************
功    能:void Time_Init(void)
描    述:定时器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    回:无

创建日期: 2011/06/29
修 改 人:
修改日期:
说    明: fBUSCLK = 1MHz fTPM1=1MHz 1uS
******************************************************************************/
void Time_Init(void)
{
  TPM1SC = 0<<7|    //定时器1溢出标志
           1<<6|    //溢出中断使能
           1<<5|    //PWM中心选择:0,由MSnB:MSnA决定;1,所有的TPMx
           0<<4|    /********bit4,bit3-时钟源选择***********/
           1<<3|    /*00:禁止,01:BUSCLK,10:XCLK,11:外部时钟*/
           0<<2|    /******bit2,bit1,bit0-分频系数**********/
           0<<1|    /* 000-> 1,001-> 2,010-> 4,011->  8    */
           0<<0;    /* 100->16,101->32,110->64,111->128    */
// TPM1CNTL        //计数器
// TPM1CNTH
TPM1MODH=0x03;
TPM1MODL=0xE8;

// TPM1C0SC = 0x04;
// TPM1C1SC =0x04;
// TPM1C2SC =0x04;
// TPM1C3SC =0x04;
// TPM1C4SC =0x04;
// TPM1C5SC =0x04;
  //TPM1C0VL
  //TPM1C0VH
  //TPM1C1VL
  //TPM1C1VH
  //TPM1C2VL
  //TPM1C2VH
  //TPM1C3VL
  //TPM1C3VH
  //TPM1C4VL
  //TPM1C4VH
  //TPM1C5VL
  //TPM1C5VH
}

/******************************************************************************
功    能:void SysInit(void)
描    述:系统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    回:无

创建日期: 2011/06/29
修 改 人:
修改日期:
说    明: fICGOUT = 8MHz,内振.fTPM1=1MHz
******************************************************************************/
void SysInit(void)
{
  SOPT1  = 1<<7|         //看门狗定时器(1):0,禁止;1,使能
          1<<6|         //看门狗溢出周期(1):1,2^18;0,2^13
          0<<5;         //STOP模式(0):1,使能;0,禁止
  RTCSC = 0<<7|         //晶振选择:1,高增益;0,低电压
          0<<6|         //频率范围选择:1,高频P=1;0,低频P=64
          1<<5|         //0:外部时钟输入;1,振荡器或
          0<<4|         /*******bit4,bit3-时钟模式选择*************/
          0<<3|         /*00:self clock,01:内部时钟,10:外部,11外部*/
          0<<2|         //OFF MODE振荡器:1,使能;0,禁止
          0<<1|         //时钟丢失检测:0:使能;1,禁止
          0<<0;         //保留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Key_Init();
  EnableInterrupts;     //中断使能

}

/******************************************************************************
功    能:void ISR_Time(void)
描    述:定时器中断服务
参    数: 无
返    回:无

创建日期: 2011/06/29
修 改 人:
修改日期:
说    明: 1mS
******************************************************************************/
interrupt 11 void ISR_Time(void)
{
byte a;
a = TPM1SC_TOF ;
TPM1SC_TOF = 0 ;
if (AutoCheck_Time>0)
    AutoCheck_Time++;
if (AutoCheck_Time>1000)
{
  AutoCheck_Num ++;
  if(AutoCheck_Num>=8)
      AutoCheck_Time= 0;
  else
      AutoCheck_Time= 1;

}
}

/******************************************************************************
功    能:void AutoCheck(void)
描    述:系统自检处理
参    数: 无
返    回:无

创建日期: 2011/06/29
修 改 人:
修改日期:
******************************************************************************/
void AutoCheck(void)
{

   switch(AutoCheck_Num)
  {
    case 0:
    {
      LED_CON1 = 1;
      break;
     }
   case 1:
    {
      LED_CON1 = 0;
      LED_CON2 = 1;
       break;
    }
    case 2:
    {
      LED_CON2 = 0;
      LED_CON3 = 1;
       break;
    }

     case 3:
    {
      LED_CON3 = 0;
      LED_CON4 = 1;
       break;
    }

     case 4:
    {
      LED_CON4 = 0;
      LED_CON5 = 1;
       break;
    }
    case 5:
    {
      LED_CON5 = 0;
      LED_CON6 = 1;
       break;
    }
     case 6:
    {
      LED_CON6 = 0;
      LED_CON7 = 1;
       break;
    }
     case 7:
    {
      LED_CON7 = 0;
      LED_CON8 = 1;
       break;
    }
     case 8:
    {
      LED_CON8 = 0;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系统初始化
   AutoCheck_Time = 1;

  for(;;)
  {
    __RESET_WATCHDOG(); /* feeds the dog */
    AutoCheck(); //自检
    if(SIGN1&(AutoCheck_Time>0))  LED_CON1 = 1;
    else       LED_CON1 = 0;
    if(SIGN2&(AutoCheck_Time>0))  LED_CON2 = 1;
    else       LED_CON2 = 0;
    if(SIGN3&(AutoCheck_Time>0))  LED_CON3 = 1;
    else       LED_CON3 = 0;
    if(SIGN4&(AutoCheck_Time>0))  LED_CON4 = 1;
    else       LED_CON4 = 0;
    if(SIGN5&(AutoCheck_Time>0))  LED_CON5 = 1;
    else       LED_CON5 = 0;
    if(SIGN6&(AutoCheck_Time>0))  LED_CON6 = 1;
    else       LED_CON6 = 0;
    if(SIGN7&(AutoCheck_Time>0))  LED_CON7 = 1;
    else       LED_CON7 = 0;
    if(SIGN8&(AutoCheck_Time>0))  LED_CON8 = 1;
    else       LED_CON8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