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红外遥控中的问题

楼主(2019-04-23):
正点原子红外遥控的例程移植到C8T6上,一直不起作用,利用串口打印出键值扫描函数中的t1、t2,这俩一直是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I/O口没配置好,接收到全为零吧

楼主:
配置对了,但接受的确实全为零

网友B:
端口号选对,配置好,时钟配置好

网友C(2019-08-04):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配置对了,但接受的确实全为零

楼主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19-10-03):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在主函数调用Systeminit()函数,我调试了很久才发现。是延时函数的问题,不调用这个函数,跑起来慢10倍,所以单片机才读不出来。

网友F(2021-07-29):
能说的具体点吗?我加了还是不行,还是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