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ID精准控制电机转到指定位置源程序

楼主(2019-04-23):
步进电机转到指定位置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beep.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vu8 key=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Encoder_Init_TIM2();            //=====编码器接口
        TIM6_Int_Init(99,7199);       //10MS进入一次中断
        TIM3_PWM_Init(71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while(1)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key)
                {
                        switch(key)
                        {
                                case WKUP_PRES:        //控制蜂鸣器
                                LED0=!LED0;
                                        break;
                                case KEY2_PRES:        //控制LED0翻转
                                        LED0=!LED0;
                                        break;
                                case KEY1_PRES:        //控制LED1翻转
                                        LED1=!LED1;
                                        break;
                                case KEY0_PRES:        //同时控制LED0,LED1翻转
                                        LED0=!LED0;
                                        LED1=!LED1;
                                        break;
                        }
                }else delay_ms(10);
        }
}

#include "control.h"
#define PI 3.141592653
#include "sys.h"

int Encoder,Target_position=10280;             //Encoder编码器的脉冲计数,相当于实际速度 Target_velocity目标速度  一周1040脉冲 初始位置10000在encoder.c中设置
int Moto;                 //电机PWM变量 应是Motor的 向Moto致敬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TIM6中断    函数实现了编码器角速度线速度的计算  10MS进入一次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6,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Encoder=Read_Encoder(2);
                printf("位置%d\r\n",Encoder);
                Moto=Position_PID(Encoder,Target_position);              //===位置PID控制器
                Xianfu_Pwm();                                                            //===PWM限幅
    Set_Pwm(Moto);                                                         //===赋值给PWM寄存器
                }
}

/**************************************************************************
函数功能:赋值给PWM寄存器
入口参数:PWM
返回  值:无
**************************************************************************/
void Set_Pwm(int moto1)
{
                        if(moto1<0)                        IN2=1,                        IN1=0;   //换向引脚
                        else                                                                    IN2=0,                        IN1=1;
                        TIM_SetCompare2(TIM3,myabs(moto1));
}

/**************************************************************************
函数功能:限制PWM赋值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Xianfu_Pwm(void)
{
          int Amplitude=5000;    //===PWM满幅是7200 限制在7100
    if(Moto<-Amplitude) Moto=-Amplitude;
                if(Moto>Amplitude)  Moto=Amplitude;
}

/**************************************************************************
函数功能:绝对值函数
入口参数:int
返回  值:unsigned int
**************************************************************************/
int myabs(int a)
{
          int temp;
                if(a<0)  temp=-a;
          else temp=a;
          return temp;
}
/**************************************************************************
函数功能:增量PI控制器

入口参数:编码器测量值,目标速度
返回  值:电机PWM
根据增量式离散]]PID公式
pwm+=Kp[e(k)-e(k-1)]+Ki*e(k)+Kd[e(k)-2e(k-1)+e(k-2)]
e(k)代表本次偏差
e(k-1)代表上一次的偏差  以此类推
pwm代表增量输出
在我们的速度控制闭环系统里面,只使用PI控制
pwm+=Kp[e(k)-e(k-1)]+Ki*e(k)
**************************************************************************/
int Position_PID (int Encoder,int Target)
{
         float Position_KP=10,Position_KI=0.1,Position_KD=40;
         static float Bias,Pwm,Integral_bias,Last_Bias;
         Bias=Encoder-Target;                                  //计算偏差
         Integral_bias+=Bias;                                         //求出偏差的积分
         Pwm=Position_KP*Bias+Position_KI*Integral_bias+Position_KD*(Bias-Last_Bias);       //位置式PID控制器
         Last_Bias=Bias;                                       //保存上一次偏差
         return Pwm;                                           //增量输出
}

网友A:
楼主很用心,很好的资料

网友B:
才学习电机,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啊。

网友C(2019-09-12):
收藏下,感觉一定会用到

网友D:
正好用到~~

网友E(2020-05-26):
刚刚好,向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