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CF8591 AD转换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4-23):
各位老师好,我是一个小白,这里用PCF8591(八位ad转换)和STC8592来进行的模拟转换,但是在串口接受数据的时候呢,显示数值一直是255,我发现即使将读地址换成别的地址也是255(在模拟信号输出端口为AIN0的情况下,直接将读地址改为AIN1的地址,也是255),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没有把地址写进去呢,下面是程序,和结果,希望各位大佬能帮我看下谢谢各位大佬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unchar dat[4]={'0','0','0','0'};

void delay_4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i2c_init()
{
        scl=0;
        sda=1;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cl=0;
}

void i2c_start()
{
        scl=0;
        delay_4us();
        sda=1;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da=0;
        delay_4us();
        scl=0;
}

void i2c_stop()
{
        scl=0;
        delay_4us();
        sda=0;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da=1;
        delay_4us();
        scl=0;
        delay_4us();
}

void i2c_ack(unchar ackbit)
{
        if(!ackbit)
        {
                sda=0;
        }
        else
        {
                sda=1;
        }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cl=0;
        delay_4us();
        sda=1;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cl=0;

}

bit i2c_waitack()
{
        sda=1;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if(sda)
        {
                scl=0;
                i2c_stop();
                return 0;
        }
        else
        {
                scl=0;
                return 1;
        }
}

void i2c_send(unchar byte)
{
        unchar i;
        for(i=0;i++;i<8)
        {
                if(byte&0x80)
                {
                        sda=1;
                }
                else
                {
                        sda=0;
                }
                delay_4us();
                byte<<=1;
                delay_4us();
                scl=0;
        }

}

unchar i2c_receive()
{
        unchar dat,i;
        for(i=0;i<8;i++)
        {
                scl=1;
                delay_4us();
                dat <<=1;
                if(sda)
                {
                        dat|=0x01;
                }
                scl=0;
                delay_4us();
        }
        return dat;
}

void ustart_init()
{
        PCON= 0x80;                //????????SMOD
        SCON= 0x50;                //8???,?????
  TMOD= 0x20;                //?????1?8???????
  TL1 = 0xF3;                //??????
  TH1 = 0xF3;
  ET1 = 0;                //?????1??
  TR1 = 1;                //?????1
  ES=1;
  EA=1;
}

void ustart_send(unchar c)
{
        SBUF=c;
        while(!TI);
        TI=0;
}

void pcf8591_init()
{
        i2c_start();
        i2c_send(0x90);
        i2c_waitack();
        i2c_send(0x00);
        i2c_waitack();
        i2c_stop();
}

unchar pcf8591_adc()
{
        unchar temp;
        i2c_start();
        i2c_send(0x91);
        i2c_waitack();
        temp=i2c_receive();
        i2c_ack(1);
        i2c_stop();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unchar temp[12] ="hguangqiang:";
        unchar i,j;
        unchar shuju;
        while(1)
        {

                i2c_start();
                i2c_send(0x90);
                i2c_waitack();
                i2c_send(0x01);
                i2c_waitack();
                //i2c_stop();

                //i2c_start();
                i2c_send(0x9);
                i2c_waitack();
                i2c_send(0x02);
                i2c_waitack();
                shuju=i2c_receive();
                i2c_ack(1);
                i2c_stop();
                dat[0]='0'+shuju/1000;
                dat[1]='0'+shuju%1000/100;
                dat[2]='0'+shuju%100/10;
                dat[3]='0'+shuju%10;
                ustart_init();
                for(i=0;i<12;i++)
                {
                        ustart_send(temp[i]);
                }
                delay(10000);
                for(j=0;j<4;j++)
                {
                        ustart_send(dat[j]);
                }
                delay(10000);

        }

}

void zhognduan() interrupt 4
{
        unchar receiveData;
        RI=0;
        receiveData=SBUF;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网友A:
你的ADC通信是不是没有成功,没有接收到数据

网友B:
第一:你的8591转换的是什么AD呢?接了几个?——8591可以接四个。
第二:这段程序:
unchar pcf8591_adc()
{
        unchar temp;
        i2c_start();
        i2c_send(0x91);
        i2c_waitack();
        temp=i2c_receive();
        i2c_ack(1);
        i2c_stop();
        return temp;
}
不应该是0x91吧,应该是0x90,8591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C通信是不是没有成功,没有接收到数据

一直收到255对于八位来说是没有成功吗,那是我的通信协议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C通信是不是没有成功,没有接收到数据

如果不对的话要如何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的8591转换的是什么AD呢?接了几个?——8591可以接四个。
第二:这段程序:
unchar pcf8591_adc ...

转换的是光强,接了一个,我这部分函数其实并没有调用,因为之前写的时候照着写了,但是后面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自己在主函数里写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的8591转换的是什么AD呢?接了几个?——8591可以接四个。
第二:这段程序:
unchar pcf8591_adc ...

您说的对,0x90是读取,那么为什么要写0x
9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