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如何利用西门子s7-200 plc实现如下要求的舞台灯光模拟

楼主(2019-04-23):
      设计舞台灯光模拟系统:

      系统有模式选择按键2个,9个灯控按键(常开)分别对应控制9个灯。控制要求:

      (1)任意时刻按下模式1按键时,9个灯均熄灭,随后当第一个按键SB1被按下后,L1灯点亮,并且松开后,L1灯依然点亮:以次类推,SB2按下后,L2灯点亮并常亮---点亮顺序可以任意,由按键控制。当所有灯点亮后,以间隔时间1s的速度从L9到L1依次熄灭。

      (2)任意时刻按下模式2按键时,9个灯均点亮,其后与模式1功能相反,即:此时按下581按键时,L1灯熄灭,并且松开后,L1灯继续处于熄灭状态:以此类推,SB2按下后,L2灯熄....熄灭顺序任意,由按键控制。当所有灯熄灭后,以间隔时间15的速度,从L1到L9依次点亮,最后处于全亮的状态。

自己编的时候有这几个小问题比较迷糊
1.模式转换应当怎样实现?
2.全亮或者全灭之后如何依次点亮或者熄灭?

网友A:
1.两个模式转换的开关分别控制两个M点,即M0.0和M0.1,并且使用转换开关的常闭触点实现两个模式的互锁。
2.依次点亮是使用TON接通延时定时器,依次熄灭是使用TOF断电延时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模式转换的开关分别控制两个M点,即M0.0和M0.1,并且使用转换开关的常闭触点实现两个模式的互锁。
2 ...

要求是按下灯控开关然后灯才进行亮灭转换且点亮过程无循序要求,只要按下对应灯的控制按钮亮灭就行了,只是要求全灭全亮后再依次点亮或熄灭 模式转换那个大概可以弄好了,后面那个依次点亮或熄灭想要通过t37进行控制 不知道可不可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是按下灯控开关然后灯才进行亮灭转换且点亮过程无循序要求,只要按下对应灯的控制按钮亮灭就行了,只是 ...

用T37可以控制,只是需要每次都要进行延时,而且不能用同一个定时器,这样方法容易理解但是麻烦。
通常类似这样的依次点亮或熄灭的程序都用移位指令做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37可以控制,只是需要每次都要进行延时,而且不能用同一个定时器,这样方法容易理解但是麻烦。
通常 ...

谢谢啊~已经弄出来了 虽然有点麻烦 但是可以实现要求了

网友B(2021-11-10):
首先11个输入,9个输出,模式1按键为停止键选择常开触点,SB1常开按下L1常亮用L1的输出线圈自锁形成短路保持常,后面几个同样写,然后到第九个的时候用顺序控制电路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