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加ds18b20温度显示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温度传感器DQ端接单片机P2.0口
sbit beep=P1^5;
// 12864液晶位定义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4;

sbit lcdrs=P2^6;//液晶的RS端接P3.4口
sbit lcdrw=P2^5;//液晶的RW端接P3.6口
sbit lcden=P2^7;// 液晶的EN使能端接P3.7口
uchar shi,fen,miao;
uint wendu=0;
uchar AN;
/********************延时函数,延时一毫秒************************/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12864显示****************************/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1ms(1);
lcden=1;
delay1ms(1);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1ms(1);
lcden=1;
delay1ms(1);
lcden=0;
}

void write_str(uchar *str)
{
while(*str!='\0')  //表示字符串的结束
{
write_date(*str++);
delay1ms(5);
}
}

void write_pos(uchar x,uchar y)//从第X行的第Y位置开始显示? ?
{
uchar pos;
if(x==1)//第一行? ?
{ x=0x80;}
else if(x==2)//第二行? ?
{ x=0x90;}
else if(x==3)//第三行? ?
{ x=0x88;}
else if(x==4)
{ x=0x98;}
pos=x+y-1;
write_com(pos);
}

/***************************12864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_12864()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01);//清屏命令
delay1ms(5);
write_com(0x30);//设置基本指令集动作? ? ? ??
write_com(0x06); //进入显示模式
write_com(0x0c); // 开显示
write_com(0x88);
write_pos(1,1);
write_str("温度测量实验");
write_pos(2,1);
write_str("实时温度:");
write_pos(2,8);
write_str("度");
write_pos(3,1);
write_str("单片机时钟");
// write_pos(4,1);
// write_str("00时00分00秒");

}
void write_shu(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ge,shi;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98+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init(void)
{
        write_com(0x98+3);
        write_date(':');
        delay1ms(10);
        write_com(0x98+0x01);
        write_date(':');
        delay1ms(10);

        write_shu(4,miao);
        write_shu(2,fen);
        write_shu(0,shi);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
{
beep=1;
delay1ms(10);
beep=0;
}
void key_scan()
{
        if(key1==0)
        delay1ms(100);
        if(key1==0)
        {
                TR0=0;
                AN++;
                while(!key1);
        }
                        if(AN==1)
                {
                        write_com(0x98+5);         //光标显示位
                        write_com(0x0f);
                }
                if(AN==2)
                {
                        write_com(0x98+3);         //光标显示位
                        write_com(0x0f);
                }
                if(AN==3)
                {
                        write_com(0x98+1);         //光标显示位
                        write_com(0x0f);
                }
                 if(AN==4)
                 {
                         TR0=1;
                         AN=0;
                         write_com(0x0c);         //开整体显示,开游标
                 }
                        if(AN==1)
                        {
                            if(key2==0)
                            delay1ms(100);
                            if(key2==0)
                            {
                                   while(!key2);
                                    miao++;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shi=0;
                                    }
                            }
                        }
                                if(AN==2)
                                {
                                        write_com(0x98+2);         //光标显示位
                                        write_com(0x0f);
                            if(key2==0)
                            delay1ms(100);
                            if(key2==0)
                            {
                                   while(!key2);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hu(0,shi);
                            }
                                }
                                if(AN==3)
                                {
//                                        write_com(0x98+0);         //光标显示位
//                                        write_com(0x0f);
                            if(key3==0)
                            delay1ms(100);
                            if(key3==0)
                            {
                                   while(!key2);
                                           miao--;
                                                if(miao==00)
                                     shi=0;
                                    write_shu(1,shi);
                            }
                                }
                } }
剩下的程序可以在压缩包里看

网友A(2019-04-27):
温度可以显示嘛  我看了好几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