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bit falg写一个c语言程序实现单片机p1口的来回流水灯 求帮助

楼主(2019-04-23):
如题,这个bit falg如何使用?

网友A:
bit_flag = 0;
P1 = 0X01;
while(1)
{
    if(bit_flag)
    {
         P1 >>=1;
         if(P1==0X01)
              bit_flag = 0;
    }
    else
    {
        P1<<=1;
        if(P1==0X80)
            bit_flag = 1;
    }
    delay(500);
}
bit_flag在里面就是一个标志,用来区分现在我是往左移动灯,还是往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t_flag = 0;
P1 = 0X01;
while(1)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