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发光强度和输入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9-04-24):
为什么眼睛感觉10毫安和20毫安(电流差一倍)光强区别不大?
如果是这样,LED应该有一个兼顾光强和输入电流的比较理想的状态,而不是一味追求大电流。

网友A:
在一定的限度内 随电流的增大亮度增加,但电流大到一定的程度亮度增加不明显,且LED灯易老化,甚至烧坏。

网友B:
不呈线性关系。

网友C:
是不是10mA的时候亮度已经挺高了?

如果是,这个是因为视觉的韦伯定律,所谓韦伯定律,是增长量/绝对量等于一个常数(C=△I/I)。10mA对比20mA,可能亮度提高了一倍(实际上考虑发热和注入效率下降,估计到不了一倍,但是也做个接近的假设)。但如果本身10mA亮度已经很强,但人眼感知的变化并不大。如果1mA变为11mA,与10mA变为20mA相比,虽然增长量同样都是10mA,但是前者变化是很显著的。

网友D:
正确,LED发光强度不与电流是线性关系,0~10ma时变化明显,因为LED发光是PN结导通所致,有一个饱和区。

网友E:
不是人眼感觉的,用照度计测量

网友F:
看你用的什么LED,如果LED的最亮电流小于10ma,那么10和20没什么区别

网友G:
人眼对光的反映也不是线性的,太阳光下能看书,昏暗灯光下也能看书,这光强都要差几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的限度内 随电流的增大亮度增加,但电流大到一定的程度亮度增加不明显,且LED灯易老化,甚至烧坏。

所以LED不宜在大电流状态工作?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人眼感觉的,用照度计测量

人眼对照度变化很迟钝吗?就像听觉的和声强的关系?

网友H:
不是人眼感觉的,加大到1a很明显

网友B:
人的眼睛和仪器显示的、以LUX表示的光强不呈线性关系。
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变化也和仪器显示的不呈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