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样送can格式数据的源程序

楼主(2019-04-24):
单片机采样送can格式数据,后端通过232转can传输

//////////////////////////////////////////////////////////////////////////////////////////////
  //编制的地面电源软件。发生过数组超限的情况软件仿真调试完成时间2010805,          //
  // 该单片机的定时器、AD转换器、串行口都与以前不同,需要特别注意。
  //////////////////////////////////////////////////////////////////////////////////////////////
  #include <STC15.H>
//  #include <absacc.h>
//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buf[0]~buf[3]是报头,buf[4]、buf[5]是输出电压BCD码uf[6]、buf[7]是输出电流BCD码,buf[8]是输出状态标志1,
  //buf[9]、buf[10]是温度的BCD码,buf[11]是输入状态标志2,buf[12]、buf[13]暂时未使用。

  uchar idata buf[45]={1,2,3,4,5,6,7,8,9,8,7,6,5,4,3,2};
  uint  idata bufint[40]={0x0001,0x0002,0x0004,0x0008,0x0016,0x0032,0x0064,0x0128,0x0256,0x0512,0x1024,0x2048,0x4096,0x8192};
  uchar code zifu1[40]={111,104,7,4,5,6,7,8,9,8,53,111,104,3,4,5,6,7,8,9,8,53,111,104,2,1,8,9,8,6,5,7,53};
  uchar code zifu2[20]={1,2,4,8,16,32,3,2,1,2,3,4,5,6,7};
//  unsigned int idata gz_time[10]={0,0,0,0,0};

  sbit ADC_1=P1^0;             //电压测量
  sbit ADC_2=P1^1;             //电流测量
  sbit ADC_3=P1^2;             //温度测量
  sbit TS=P2^5;                               //调试开关
  sbit DJ=P2^1;                               //开关KGUAN
  sbit SJ=P2^0;                          //发收FS
//  sfr  ADC_CONTR=0xBC;         //ADC控制寄存器
//  sfr  ADC_RES=0xBD;           //ADRJ=0时,ADC结果高8位;ADRJ=1时,B1B0位ADC结果的高两位ADC_RES9 ADC_ RES8
//  sfr  ADC_RESL=0xBE;          //ADRJ=0时,B1B0位ADC结果的低两位ADC_RES1 ADC_ RES0;ADRJ=1时,ADC结果低8位
//  sfr  WDT_CONTR=0xC1;
//  sfr  AUXR=0x8E;
//  sfr  AUXR1=0xA2;
//  sfr  P1ASF=0x9D;
//  sfr  CLK_DIV=0x97;           //ADRJ控制ADC结果存放的位置
//  sfr  T2H=0xD6;               //需要定义,TH2不定义则不写分频系数进0xD6,导致定时器2不工作,串行口不发送数据,TI始终为0,不置1,无数据输出。
//  sfr  T2L=0xD7;               //需要定义,TL2不定义则不写分频系数进0xD7
//  sfr  P3M1=0xb1;
//  sfr  P3M0=0xb2;
//  sfr  P2M1=0x95;
//  sfr  P2M0=0x96;
//  sfr  P1M1=0x91;
//  sfr  P1M0=0x92;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开始控制位

  void timer0_ISR (  ) interrupt 1 using 2                //10毫秒@11.0592MHz时钟
              {
               buf[25]=buf[25]+1;                         //中断次数计数,也就是计时。buf[25]记录中断的次数,达到10次后清零
                               }

  void time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0模式
               TL0=0x00;                                  //10ms中断一次,(10ms)TH0TL0=65536-11059200/12/100=55536=0xdc00,(10ms)TH0TL0=65536-12000000/12/100=55536=0xd8f0,
               TH0=0xdc;                                  //               TH0=0xdc;TL0=0x00.(50ms)H0TL0=65536-11059200/12/20=19456=0x4c00
                              TF0=0;                                     //清除TF0标志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inituart()                                                                    //串行口、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                                                                 //串行口工作在方式1。01010000
     AUXR1=0x40;                                           //将串口定义到P3.6、P3.7,AUXR1=01000000,
     AUXR |= 0x01;                                            //定时器0、2不分频,选择定时器2作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T2H=0xff;                                                                   //设定波特率重装值TH2TL2=65536-11059200/4/11520/12=65516=0xffecTH2TL2=65536-12000000/4/9600/12=65510=0xffe6。
     T2L=0xe8;                                             //9600bps@11.0592MHzTH2TL2=65536-11059200/4/9600/12=65512=0xffe8;TH2TL2=65536-11059200/4/1200/12=65344=0xff40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AUXR |= 0x10;                                          //TR2=1; //启动T/C2
     P3M1=0x00;
     P3M0=0x00;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为Fosc/12,即12T
//        T2L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void delay(uchar delay_time)                //延时函数。
   {uchar n;
    uint  m;
    for (n=0;n<delay_time;n++)
     {
     for (m=0;m<10;m++)
       WDT_CONTR=0x3C;
     }
   }

  void set_p1_adc_channel()
   {
   uchar n;
   P1=0x00;
   ADC_CONTR=0xE0;                             //开启AD电源 (11100000)
   ADC_RES=0;                             //AD结果高位清0
   ADC_RESL=0;                            //AD结果低2位清0
   P1ASF=0x07;                            //P1^0、P1^1和P1^2设为AD口。
   n=1;
   delay(n);                                                  //稳定电源延时。
   }

  void adcyang(uchar  idata *d,q)             /*A/D变换q将数据放在不同的位置*/

  {uchar i,j;
   ADC_CONTR=ADC_CONTR&0xE0;                   //a/d的数据存放:buf[35]buf[36]电压、buf[37]buf[38]电流、buf[39]buf[40]温度。
   i=0;
   ADC_CONTR=ADC_CONTR|i;                           //选择P1^0进行A/D转换,采集电压值
   i=8;
   ADC_CONTR=ADC_CONTR|i;                           //启动A/D。
   j=0;
   while(j==0)
   {

    j=ADC_CONTR&0x10;
         if (buf[25]>0x05)                     // //调试用,防止不断循环
         {j=0x01;}
   }
   i=0xEF;
   ADC_CONTR=ADC_CONTR&i;                           //清A/D标志。
   d[q]=ADC_RES;                                         //P1^0的A/D电压值结果高8位。
   d[q+1]=ADC_RESL;                      //P1^0的A/D电压值结果低2位。

   ADC_CONTR=ADC_CONTR&0xE0;                   //
   i=1;
   ADC_CONTR=ADC_CONTR|i;                           //选择P1^1进行A/D转换,采集电流值,
   i=8;
   ADC_CONTR=ADC_CONTR|i;                           //启动A/D。
   j=0;
  while(j==0)
  {
  j=ADC_CONTR&0x10;
         if (buf[25]>0x05)                   //调试用,防止不断循环
         {j=0x01;}
  }
  i=0xEF;
  ADC_CONTR=ADC_CONTR&i;                           //清A/D标志。
  d[q+2]=ADC_RES;                                         //P1^1的A/D电流值结果高8位。
  d[q+3]=ADC_RESL;                       //P1^1的A/D电流值结果低2位。

  ADC_CONTR=ADC_CONTR&0xE0;                  //A/D准备
  i=2;
  ADC_CONTR=ADC_CONTR|i;                          //选择P1^2进行A/D转换。
  i=8;
  ADC_CONTR=ADC_CONTR|i;                           //启动A/D。
  j=0;
  while(j==0)
  {
  j=ADC_CONTR&0x10;
         if (buf[25]>0x05)                    //调试用,防止不断循环
         {j=0x01;}
  }
  i=0xEF;
  ADC_CONTR=ADC_CONTR&i;                          //清A/D标志。
  d[q+4]=ADC_RES;                                         //P1^2的A/D温度值结果高8位。
  d[q+5]=ADC_RESL;                                      //P1^2的A/D温度值结果低2位。
  }

    void bcdzhuanhua(unsigned int m,uchar a)
     {
       uchar i,p,q,r;
            uint j,k,n,h,l,t;
                   q=0;
       r=0;
              n=0;

                 for(i=0;i<=14;i++)                       //二进制位权存在,加上一个字分为4位的BCD码。共检查14位。15、16位没有这么大的数。
                 {
                                                //m是要转换的值。
          j=m;
                         j>>=i;                                //从最低位开始考察m。
          q=(uchar)j;                           //将j转换换为字节
          q=0x01&q;
                         if(q>0)                               //考察m的每一位。
                          {
                                  k=bufint[i];                      //bufint[i]是二进制i的位权。
                                  h=0x000f;
              for(p=0;p<=3;p++)                 //p是BCD码的位置
                                    {
               l=n;
                                        t=(k&h);
                                        if(t>0)
                                          {
                                       n=n+t;                    //k的每组四位值最大为9。n是十进制数同样。不用考虑k、与n的值超过9,但要考虑进位。
                   t=h;
                   t<<=4;
                                            l=t&l;
                                            t=t&n;
                   if(t>l)                      //考虑进位
                     {
                                                    l=0x6666&h;
                      n=n+l;                     //有进位则加6
                     }
                   l=n&0x000f;
                                       if(l>=0x000a)                    //还需要检查十分位是9的情况。
                                                {
                                               n=n-0x000a+0x0010;              //减10向十位进位。
                     }
                                        l=n&0x00f0;
                    if(l>=0x00a0)
                                              {
                                               n=n-0x00a0+0x0100;             //减100向佰位进位。
                     }
                                             l=n&0x0f00;
                    if(l>=0x0a00)
                                              {
                                               n=n-0x0a00+0x1000;             //减1000向千位进位。
                                              }
                                             }
                                     h<<=4;
                                        }
                          }
                 }
      j=0x00ff;                                     //这里有错,拆成一个字8位
                j=n&j;
                buf[a+2]=(uchar)j;
           j=0xff00;
                j=n&j;
                j>>=8;
                buf[a+1]=(uchar)j;
     }

   void test_v( uint m )
         {
          int f;
     uchar i;
     bufint[14]=m;                        //buf[14]是电压的16进制值。
     buf[8]=buf[8]&0xfc;                  //电压正常,buf[8]是状态字,状态字的B0、B1置0.
          f=m-5200;                             //5200是520V电压,f值小于5200V位是低压状态。
          if(f<0)
          {
           DJ=1;                               //发光二极管亮报警。
      SJ=1;                               //蜂鸣器报警
      buf[8]=buf[8]+0x02;                 //状态字B1置1;
          }
          f=m-5800;                             //5800是580V电压f值大于580V位是高压状态。

          if(f>0)
          {
      DJ=1;                               //发光二极管亮报警?
      SJ=1;                               //蜂鸣器报警
      buf[8]=buf[8]+0x01;                 //状态字B0置1
          }

     i=buf[8]&0x1f;
          if(i==0)
          {
      DJ=0;                               //发光二极管停止报警
      SJ=0;                               //蜂鸣器停止报警
          }

         }

   void test_I( uint m )
         {
          int f;
      uchar i;
          bufint[15]= bufint[16];              // bufint[15]~ bufint[19]是每100ms采样的电流值。
          bufint[16]= bufint[17];
          bufint[17]= bufint[18];
          bufint[18]= bufint[19];
     bufint[19]=m;
     buf[8]=buf[8]&0xe7;                  //电流正常,buf[8]是状态字,状态字的B3置0.
          f=bufint[15]-m;
          if(f>768)                            //768是电流掉9A的值,768=9/12*1024,处理掉电流报警。
            {
              DJ=1;                               //发光二极管亮报警。
         SJ=1;                               //蜂鸣器报警
         buf[8]=buf[8]+0x10;                 //状态字B3置1;
            }
     f=m-853;                                 //853是电流10A的值,853=10/12*1024
     if(f>=0)                                 //超出10A电流报警。
     {
              DJ=1;                               //发光二极管亮报警。
         SJ=1;                               //蜂鸣器报警
         buf[8]=buf[8]+0x08;                 //状态字B3置1;
     }
     i=buf[8]&0x1f;
          if(i==0)
          {
      DJ=0;                               //发光二极管停止报警
      SJ=0;                               //蜂鸣器停止报警
          }

         }

   void test_T( uint m )
         {
          int f;
     uchar i;
     bufint[20]=m;                        //bufint[20]是温度的16进制值。
     buf[8]=buf[8]&0xfb;                  //温度正常,buf[8]是状态字,状态字的B2置0.
          f=m-700;                             //700是70度温度f值大于70度是高温状态。
          if(f>0)
          {
      DJ=1;                               //发光二极管亮报警。
      SJ=1;                               //蜂鸣器报警。
      buf[8]=buf[8]+0x04;                 //状态字B2置1。
          }

     i=buf[8]&0x1f;
          if(i==0)
          {
      DJ=0;                               //发光二极管停止报警
      SJ=0;                               //蜂鸣器停止报警
          }
         }

  void dsp_data_v( )
    {
   uchar i,a;
   uint  k,m,j;
        a=0;
        j=0;
        k=0;                                  //buf[35]、buf[36]是电压的采样值。
   i=buf[35];                            //采样电压高位值送i
   k=(int)i;
   k<<=2;                                //高位置送字的高8位
   i=buf[36];                            //采样电压低二位采样值送i
        i=i&0x03;
        k=k+(int)i;                           //拼接为字
   m=k*5.8594;                          //电压值乘以5.8594,600V电压对应5V直流取样电压1024个单位,显示放大10倍,默认最后一位为小数位。
   test_v(m);
        a=3;                                  //buf[4]、buf[5]是电压的BCD码
   bcdzhuanhua(m,a);
    }

  void dsp_data_I( )
    {
   uchar i,a;
   uint  k,m,j;
        a=0;
        j=0;
        k=0;                                 //buf[37]、buf[38]是电流的采样值?
   i=buf[37];                           //采样电流高位值送i
   k=(int)i;
   k<<=2;                               //高位置送字的高8位
   i=buf[38];                           //采样电流低二位采样值送i
        i=i&0x03;
        k=k+(int)i;                          //拼接为字
   m=k*0.1171875;                       //电流值乘以0.1171875,12A电流对应5V直流取样电压,对应xxx.x的BCD4位码,显示放大10倍,默认最后一位为小数位。
   test_I(k);
        a=5;                                 //buf[6]、buf[7]是电流的BCD码
   bcdzhuanhua(m,a);
    }

  void dsp_data_T( )
    {
   uchar i,a;
   uint  k,m,j;
        a=0;
        j=0;
        k=0;                                 //buf[39]、buf[40]是温度的采样值。
   i=buf[39];                           //采样电流高位值送i
   k=(int)i;
   k<<=2;                               //高位置送字的高8位
   i=buf[40];                           //采样电流低二位采样值送i
        i=i&0x03;
        k=k+(int)i;                          //拼接为字
   m=k*0.976525;                        //温度值乘以0.976525,100度温度对应5V直流取样电压,对应xxx.x的BCD4位码,如065.7度、105.6度。
   test_T(m);
        a=8;                                 //buf[9]、buf[10]是温度的BCD码。
   bcdzhuanhua(m,a);
    }

void send1(uchar idata *d,uchar n)          //发送函数
     { uchar i;
       REN=0;                                              //防止自发自收。

       for (i=0;i<=n;i++)
        {
        TI=0;
        SBUF=d[i];                                   //发一个现在的数据
        while (TI==0);
        TI=0;                          //等待发送出去
        if(i==11)
          {
                         TS=!TS;
           }                    //发送一次数据取反一次。
        }
       REN=1;
     }

    void receive(uchar idata *d,uchar n)                 //接受函数接收14位身份加2位开关
     {
          uchar i;
     for(i=0;i<=n;i++)
        {while (RI==0)
                         {
                                        if(buf[25]>=0x07)
                                          {
                                          i=12;                           //接收的数据不可用,SBUF的数据储存到d[24]中丢弃。
                                     break;
                                          }
                                        }
                          RI=0;                         //接收n个数据;一般为12个。
                d[i+12]=SBUF;                             //接收一个数据,放在 d[i+m]处
             }
     }

  void main()

  {
    //buf[0]~buf[3]是报头,buf[4]、buf[5]是输出电压BCD码uf[6]、buf[7]是输出电流BCD码,buf[8]是输出状态标志1,
    //buf[9]、buf[10]是温度BCD码,buf[11]是输入状态标志2,
   buf[0]=0x1c;   buf[1]=0xff;   buf[2]=0x50;   buf[3]=0xe7;   buf[4]=0x00;
   buf[5]=zifu1[5];   buf[6]=zifu1[6];   buf[7]=zifu1[7];   buf[8]=0x00;   buf[9]=zifu1[9];
   buf[10]=zifu1[10]; buf[11]=0x00; buf[12]=0x00; buf[13]=zifu1[13]; buf[14]=zifu1[14];
   buf[15]=zifu1[15]; buf[16]=zifu1[16]; buf[17]=zifu1[17]; buf[18]=zifu1[18]; buf[19]=zifu1[19];
   buf[20]=zifu1[20]; buf[21]=zifu1[21]; buf[22]=zifu1[22]; buf[23]=zifu1[23];
        bufint[23]=1222;
   // buf[39]=zifu1[24];
   //buf[25]=zifu1[25]; buf[26]=zifu1[26]; buf[27]=zifu1[27]; buf[28]=zifu1[28]; buf[29]=zifu1[29];
   //buf[30]=zifu1[30]; buf[31]=zifu1[31]; buf[32]=zifu1[32];
   time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uart();                        //串行口初始化 定时器2初始化//
   P1=0x00;
        P2=0x00;
        P3=0x80;
   for(; ;)                           //主程序循环执行。
   {
   uchar n,k;
   set_p1_adc_channel();              //AD采样初始化

   if (buf[25]>0x09)                 //100ms时间值0x0a。
        {
     buf[34]= buf[34]+1;              //记录100ms时间的次数
     buf[25]=0;                       //buf[25]记录10ms一次的时间,100ms时间到清零。其值为:
     n=35;                              //a/d的数据存放:buf[35]buf[36]电压、buf[37]buf[38]电流、buf[39]buf[40]温度。
     adcyang(buf,n);                                        //A/D采样。
     dsp_data_v( );                   //对电压值进行处理
     dsp_data_I( );                   //对电流值进行处理
     dsp_data_T( );                   //对温度值进行处理

   }

  if (buf[34]>0x04)                   //500ms时间到,发送一次数据。
   {
   buf[34]=0;                         //发送完数据清零buf[34],500ms清零。

   k=11;                              //一共发送12个数据,从d[0]~d[11]。
   send1(buf,k);
        }

   n=11;                              //接收数据一帧为12个数据
   receive(buf,n);

   WDT_CONTR=0x34;
    n=1;
   delay(n);
    }

  }

//2017年编制的电压电流温度测量软件,处理并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