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ad转换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4-24):
如图,AD模块为pcf8591,想问一下这图里的地址加一意义何在,因为0x90不就是读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改成0x91变成写呢

网友A:
一般IIC器件,高7位是地址,最后一位决定读写。

网友B:
一个字节8位,它几位,超过8位的就得读下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IIC器件,高7位是地址,最后一位决定读写。

我这边只需要读的话,是不是就没必要置这个0X91这个命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只需要读的话,是不是就没必要置这个0X91这个命令了。

读,要先写你要读的器件的地址,

你的器件好像还好写控制字。

一般是0写1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只需要读的话,是不是就没必要置这个0X91这个命令了。

IIC的时序是严格要求的
对于一个完整的IIC命令至少是一定要有的6个操作:
1:启动命令,2:写入器件地址和读/写命令,3:写入要操作的地址(不管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都有要这一个命令,要不然怎么知道要读/写哪里呀?),4:开始读取或者写入,5:应答,6:根据应答进行下一步或者输入停止信号。

网友D:
iic器件一般都是  0是写 1是读

网友E:
谢谢讲解,收益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