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51单片机的MS5837气压水压传感器测试例程

楼主(2019-04-24):
//初始化IIC
void ms5837_IIC_Init(void)
{
        DEEP = 0;
        Pressure = 0;
        TEMP1 = 0;
        ms5837_IIC_SCL=1;
        ms5837_IIC_SDA=1;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ms5837_IIC_Start(void)
{

        ms5837_IIC_SDA=1;
        ms5837_IIC_SCL=1;
        delayus(4);
         ms5837_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us(4);
        ms5837_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ms5837_IIC_Stop(void)
{

        ms5837_IIC_SCL=0;
        ms5837_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us(4);
        ms5837_IIC_SCL=1;
        ms5837_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ms5837_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ms5837_IIC_SDA=1;
        delayus(4);
        ms5837_IIC_SCL=1;
        delayus(1);
        while(ms5837_IIC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ms5837_IIC_Stop();
                        return 1;
                }
        }
        ms5837_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void ms5837_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ms5837_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ms5837_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ms5837_IIC_SCL=1;
                delayus(2);
                ms5837_IIC_SCL=0;
                delay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ms5837_IIC_Read_Byte(u8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ms5837_IIC_SDA=1;
    for(i=0;i<8;i++ )
        {
        delayus(2);
                    ms5837_IIC_SCL=1;
        receive<<=1;
        if(ms5837_IIC_SDA)receive++;
                delayus(1);
                ms5837_IIC_SCL=0;
    }

if (ack==0)
{        ms5837_IIC_SCL=0;
        ms5837_IIC_SDA=1;
        delayus(2);

        ms5837_IIC_SCL=1;
        delayus(2);
ms5837_IIC_SCL=0;}//发送nACK
else{
  ms5837_IIC_SCL=0;
        ms5837_IIC_SDA=0;
        delayus(2);

        ms5837_IIC_SCL=1;
        delayus(2);
        ms5837_IIC_SCL=0;
                }

    return receive;
}

void MS583703BA_RESET(void)
{
                ms5837_IIC_Start();
                ms5837_IIC_Send_Byte(0xEC);//CSB接地,主机地址:0XEE,否则 0X77
          ms5837_IIC_Wait_Ack();
    ms5837_IIC_Send_Byte(0x1E);//发送复位命令
          ms5837_IIC_Wait_Ack();
    ms5837_IIC_Stop();

}

void MS5837_init(void)
{
  u16  inth,intl;
  for (i=0;i<=6;i++)
        {
                ms5837_IIC_Start();
    ms5837_IIC_Send_Byte(0xEC);
                ms5837_IIC_Wait_Ack();
                ms5837_IIC_Send_Byte(0xA0 + (i*2));
                ms5837_IIC_Wait_Ack();
    ms5837_IIC_Stop();
                delayus(5);
                ms5837_IIC_Start();
                ms5837_IIC_Send_Byte(0xEC+0x01);  //进入接收模式
                delayus(1);
                ms5837_IIC_Wait_Ack();
                inth = ms5837_IIC_Read_Byte(1);                  //带ACK的读数据
                intl = ms5837_IIC_Read_Byte(0);                         //最后一个字节NACK
                ms5837_IIC_Stop();
    Cal_C[i] = (((u16)inth << 8) | intl);
        }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unsigned long MS561101BA_getConversion(void)
*功  能:    读取 MS5837 的转换结果
*******************************************************************************/
u32  MS583703BA_getConversion(u8 command)
{
                        unsigned long conversion = 0;
        u32 temp[3];

            ms5837_IIC_Start();
                        ms5837_IIC_Send_Byte(0xEC);                 //写地址
                        ms5837_IIC_Wait_Ack();
                        ms5837_IIC_Send_Byte(command); //写转换命令
                        ms5837_IIC_Wait_Ack();
                        ms5837_IIC_Stop();

                        delayms(20);
                        ms5837_IIC_Start();
                        ms5837_IIC_Send_Byte(0xEC);                 //写地址
                        ms5837_IIC_Wait_Ack();
                        ms5837_IIC_Send_Byte(0);                                // start read sequence
                        ms5837_IIC_Wait_Ack();
                        ms5837_IIC_Stop();

                        ms5837_IIC_Start();
                        ms5837_IIC_Send_Byte(0xEC+0x01);  //进入接收模式
                        ms5837_IIC_Wait_Ack();
                        temp[0] = ms5837_IIC_Read_Byte(1);  //带ACK的读数据  bit 23-16
                        temp[1] = ms5837_IIC_Read_Byte(1);  //带ACK的读数据  bit 8-15
                        temp[2] = ms5837_IIC_Read_Byte(0);  //带NACK的读数据 bit 0-7
                        ms5837_IIC_Stop();
                        conversion = temp[0] * 65536 + temp[1] * 256 + temp[2];

return  conver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