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电数码管要显示一段时间的8才开始变化 求解决

楼主(2019-04-24):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 = P3;
sbit ch=P3^0;
uchar c = 0;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main()
{

        SBUF = 0x00;//赋初值
        SCON = 0x00;// 工作在方式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PCON = 0x00;//波特率不倍增
        TI = 0;//发送中断
        ET0 = EA = 1;
        TR0 = 1;
        while(1)
        {
                while(!TI);//等待TI=1时,跳出循环,保证数据全部发送完毕后,再清零
                TI  = 0;  //软件清零
                DelayMS(3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t == 20)
                {
                        t = 0;
                        c = c%10;
                        SBUF=DSY_CODE[c];
                        c++;
                }
}

网友A:
1)初始化后,马上输出 SBUF=DSY_CODE[0];
这样你的程序就会较快的进入显示“0”。
2)如下代码,功能是上电后马上显示0,并开始递加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 = P3;
sbit ch=P3^0;
uchar c = 0;
uchar t=0;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main()
{

        SBUF = 0x00;//???
        SCON = 0x00;// ?????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PCON = 0x00;//??????
        TI = 0;//????
        ET0 = EA = 1;
        TR0 = 1;
              SBUF=DSY_CODE[0];
        while(1)
        {
                //while(!TI);//??TI=1?,????,???????????,???
                //TI  = 0;  //????
                DelayMS(3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t == 20)
                {
                        t = 0;
                                                                              c++;
                        c = c%10;
                        SBUF=DSY_CODE[c];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初始化后,马上输出 SBUF=DSY_CODE[0];
这样你的程序就会较快的进入显示“0”。
2)如下代码,功能是 ...

我试了下 为啥他一开始还是会闪一下8呢?

网友A: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1)将这个LED数码管有共阳极的改为共阴极的。
2)修改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为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修改后测试没有再显示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1)将这个LED数码管有共阳极的改为共阴极的。
2)修改uchar code DSY_CODE[] ...

已经可以了! 感谢 但是想问下 为啥用共阳的他就会闪8呢?

网友B:
用164 Q3控制数码管供电

网友C:
共阴极COM端用个IO口控制三极管驱动,复位上电的时候COM端(通过IO口上拉或下拉控制三级管,非程序控制)输出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了! 感谢 但是想问下 为啥用共阳的他就会闪8呢?

可以尝试先使164都输出高电平,这样用共阳的数码管也不会显示8了。另外,SBUF初始化时复值0xff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先使164都输出高电平,这样用共阳的数码管也不会显示8了。另外,SBUF初始化时复值0xff也可以。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64 Q3控制数码管供电

啥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