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开关断开还是有电大概0.7v电压

楼主:
电路图如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9-04-24):
要看是哪个监测点,由于电路中电容、电感等储能器件以及环境电场等因素,就算断开电源,各个监测点的相对电压都不一定马上为0,因素众多,不必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哪个监测点,由于电路中电容、电感等储能器件以及环境电场等因素,就算断开电源,各个监测点的相对电 ...

最主要的是我这里有个正负十二负的电源模块 它的输入点断开的情况下还是有0.7v然后就会放大的3v左右就启动了单片机 无法冷启动了

网友C:
给电源模块加一个续流二极管试试